y400 适配器和电池一起用大短路

楼主(2017-11-24):
y400  适配器和电池一起用大短路单电源或者单适配器开机都可以,或者插上电源 开机,然后在上电池都没问题,电池开机 再插适配器就大短路。
这个机器是保护隔离管第一个直接击穿,更换就ok!

网友A:
就这种送钱的机器。一天给我来十台。。。。。。。。。。。。

H55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捡钱的机器,我发现G400的隔离管也喜欢坏

网友:
这种情况的机器在联想G400也碰到了,送钱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这种送钱的机器。一天给我来十台。。。。。。。。。。。。

这种 故障 ,越多越好,来钱快

网友:
电容短路,电流过大,烧坏的。

网友:
以前经常碰到这样的故障  还在好少了

网友:
感谢分享。 仁宝保护隔离电路的第一个P_MOS管, 先记下了。

网友:
简单粗暴?

网友:
对于迅维的成长壮大是我等维修人员之福

网友:
肯定是保护隔离出问题了,换了就好

网友:
也碰到了,送钱的机器 ............

网友:
会修的 是捡钱的  不会修的新手那可要检查到天崩地裂海枯石烂。。。。。。。。。。。。。。。。。

网友:
我也遇到过,老是烧保护隔离

网友:
这种故障在仁宝里是个常见问题哦

网友:
这种问题很常见的 一般仔细检测都能轻松搞定

网友:
楼主上来就换了第一个场馆吗 还是试了好几次

网友:
新手会被烫到手 2

网友:
送钱机器喜欢。楼主好幸运。。。。。。。。。。。

网友:
说得好简单啊,有些充电上管击穿的也会这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