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S求助

楼主(2017-11-24):
一台苹果6S,没摔没进水,锁屏放到口袋一会。打开再看无服务,换卡试电信的有信号但打不出去,这是哪的问题

网友:
发射电路的几个IC查查。2G功放,射频什么的。无服务一般就是没有发射

网友:
手动调整系统时间,关机重启试试

网友:
有信号,接收电路没问题,打不出去电话,发射电路问题,一般多为功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