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W530倒霉维修过程

楼主(2017-11-24):
  最近生意一直不怎么好,一早接到了一个笔记本,联想W530,这个型号笔记本我是少见,配置还挺高的,客户说笔记本电源口坏了,不充电,用电池还能开机,一看是经典的大黄头,确实中间断了,客户着急用,就报价维修了,拆机过程和客户闲聊,发现这个笔记本拆过,而且还是维修过的,说是以前泡过水,还好就是电源口坏了,换好收钱就不用管了,好不容易找了个电源口换上,上电,心想这不是钱到手了,天不遂人愿,结果触发上电掉电,电流从0.006~0.706~1.056~1.270~1.106~1.360~0.006~0.000!!!心瞬间凉了,不会这么倒霉吧,于是赶紧和客户沟通说电源口不合适,需要发货,留电话再联系  客户一走赶紧拆机查看,可别真的烧了,先用电池试了一下还是开机的,感觉是不是保护隔离这一块出问题啦,从论坛里面找到图纸,电流上电的时候都正常的,就是掉电的时候就直接没有了待机,连3V5V待机电压都没有,测量了一下保护隔离发现没有待机电压的时候保护隔离也是导通的,应该说明保护隔离应该没问题的,中间的检测针以前和19V直接连接到一起了,然后对着图纸找到了那个检测针的地方,测量一切OK,直接想爆粗口、、、、、无意间看到这个机器的原装电源,感觉块头很大,于是又看了一下参数170W,会不会是电源的问题呢,先试试吧,用原装电源没有发现掉电现象,接屏幕亮机,MMP被坑了,感觉被套路了,赶紧装机测试,电池也充电,机器完美解决,希望又遇到的注意一下,没什么技术的帖子请各位大师路过点评一下!!上图

 会员11387712元2022-10-8 12:55

网友A:
这款机我也碰到过,接电流表会开不了机掉电,要原装适配器才行。

网友B:
一看就知道了,蓝色的是个检测信号,这应该就是为什么电流表开不开的原因了

网友C:
这是适配器供电问题吗?
新手不会修,
师傅不要笑。
给你顶起来!!

网友:
这个要留意下了  自己修到有用

网友D:
这个我也遇到过,用电流表掉电,后来才知道要用客户电源才行。后来客户拿电源来测试很正常

网友E:
工作站的THINKPAD,功率是很大;很多采用铁壳MOS管的

网友F:
这种机器我遇见过,必须用原装充电器才行。可调电源不行

网友G:
电源功率不够,带不起负载,必须要用功率足够的电源

网友:
高瓦数的电源表带不起来 所以才会掉电吧 遇到过别的机子 得用原装的高瓦数电源才行

网友:
电流表瓦数不够???逗我吗? 你也真够倒霉的

网友:
20V 8,5A  我鈤, 猛老火 在     哦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先记下了 ,想不到用这麽大颗的适配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机我也碰到过,接电流表会开不了机掉电,要原装适配器才行。

这个机器是第一次遇到过,以前遇到过一体机必须用原装电源才能开机,笔记本第一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看就知道了,蓝色的是个检测信号,这应该就是为什么电流表开不开的原因了

也没搞明白,但是电压都过了保护隔离了,难道是咱这可调电源功率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适配器供电问题吗?
新手不会修,
师傅不要笑。

是我们维修用的可调电源带不起来,必须用原装的适配器,走弯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我也遇到过,用电流表掉电,后来才知道要用客户电源才行。后来客户拿电源来测试很正常

当时幸好客户的适配器在这,要不然客户还以为咱这技术不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工作站的THINKPAD,功率是很大;很多采用铁壳MOS管的

这个应该是咱这维修用的可调电源功率达不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机器我遇见过,必须用原装充电器才行。可调电源不行

还好我这遇到了,这是笔记本第一次,以前遇到过一体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电源功率不够,带不起负载,必须要用功率足够的电源

这个当时没去注意看这个原装的适配器,高看了我的可调电源了

网友H:
来自: 辽宁铁岭 来自 辽宁铁岭
遇到这样的问题会修死人的,我有一次修HP CQ40不触发保护隔离管烧坏,更换后用稳压电源试机掉电,以为电路没有修好继续维修把保护隔离,充电电路,EC,都维修了还是加电掉电,修的都要放弃了,我记得客户又送过来一台一样的机器换屏,我用稳压电源试机还是掉电用客户的原厂电源不掉电,用客户的电源再试我之前修的机器也不掉电了,有时候修机器小细节不注意真能修死人呀 |

网友I:
中间带针的都要注意这个问题。前几天碰到2台换屏一体机400  g1型号的。 客户说屏碎了。 看了一下【没开机】很明显屏碎了。 定了屏回来。岸上。通电不显示【用的可调电源加充电接口】。 报警。 后要客户拿来原装的适配器。 就一切正常。 后问惠普售后。 说惠普一体机大部分都得原装适配器【用笔记本的也不行】要不就报警

网友:
目前没有遇到过,收藏了以后遇到好有个参考

网友J:
现在很多机器要原装才可以充电 上电
电池也是

网友K:
咱这维修用的可调电源功率达不到吧

网友L:
不管怎么样 你修好了就行了 我们这行一年右300天再上火  是不是

网友M:
修机要细心,不然很多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修机要细心,不然很多问题的!

是要细心的,现在有很多机器都是防不胜防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不管怎么样 你修好了就行了 我们这行一年右300天再上火  是不是

何止是三百天上火,我感觉天天上火,这行业我干得没劲头了都

网友:
引用 网友K:
咱这维修用的可调电源功率达不到吧

确实是功率达不到,原装电源功率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现在很多机器要原装才可以充电 上电
电池也是

有些机器不放电池还不开机,都特别怪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中间带针的都要注意这个问题。前几天碰到2台换屏一体机400  g1型号的。 客户说屏碎了。 看了一下【没开机】 ...

我之前遇到过也是一体机,好像是Dell的,不用原装的电源就是不开机

网友:
这个机器是要原装电源的,我也被蒙过 楼主中招了。

网友:
这个我也遇到过,不只联想thinkpad有,在惠普和戴尔的某些型号上,都有电源检测,不是原装的电源,不是不出发就是掉电还有降频的被坑了好几回了

网友:
你看那个20v8.5A就是了 ,我们的电流表大多数都是5A左右,带不起来,遇见过几回,像外星人,未来人,什么的大安数都不行的。

网友:
这个机器要原装充电器

网友:
小服务器  用普通电源就是不行   之前我也遇到过,,,查了半天没找到问题

网友:
以前有遇到过,你不写出来,又忘了

网友:
可能是适配器的原因吧  功率不够

网友:
好经验!!!笔记本中确实很少见到!收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种问题早见过了,不单单是这个个机型,二代三代的I7功率都很高。维修电源有的掉电,有的不掉电但是不充电 ...

这边接触的高端本本很少,几乎都是自己摸索着来,没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O:
买便宜的 用不了的会掉电 找原装的测试比较妥当点

三台可调电源都是一样的,以后注意点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P:
就是啊这个机器就是这样 上次我是修安逸了   而且不上网卡那个小板还不会通电

遇到这样的机器不能死磕到底了,我这次是吃亏了,虽然麻烦点,但是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遇到这样的问题会修死人的,我有一次修HP CQ40不触发保护隔离管烧坏,更换后用稳压电源试机掉电,以为电路 ...

这说明的修的地方没搞坏呢,很厉害了,我这次就是担心问题扩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Q:
这个是移动工作站,配置相当高了      以前修到过  遇见过BIOS问题的,也卖过这个本子,用着可真爽一点都不 ...

这个型号我第一次见,看中了那16G的内存,还有PHI256小固态,

网友:
引用 网友R:
你这个掉电,是可调电源电流不够,只能说你经验不够。呵呵

小城市遇到的这些机器都少,千年一遇的

网友S:
引用 网友T:
都20V 8.5A了 我们一般的电流表最大才5A肯定带不起来了,还好客户电源放着,不然又不清楚啥问题了哈哈,但 ...

没有到5A,最高到了一点几安就掉电了

网友:
这款机器的电源好像是6.7A用电流表会出现加电掉电的情况,功率相比来说稍微大一点,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种机器, 谢谢楼主分享, 收藏下

网友:
很好的分享,这重问题以前在清华同方上也遇到做,用可调电源死活开不起来,必须原装,,

网友:
引用 网友S:
没有到5A,最高到了一点几安就掉电了

这样看来,中间针检测功能有用到吧。

网友:
都是细节啊    还好发现问题了  要不然就是弯路了

网友:
新手学习了,也是,一般可调电源是带不起来的

网友:
头一回看见还有这毛病 学习了!!

网友:
这电源,这功率,

网友:
不好意思,我还没遇到这个问题,学习了

网友:
这种不是原装电源 开不了机

网友:
  这个 电脑 我也遇到过 !!

网友:
多谢分享,像这种经验才最直白,厉害了

网友:
这款机器修的少,暂时还没遇到过这种问题,以后遇到会留意了,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看来要更新装备了  现在很多好的机子  都是6-10A的

网友U:
看来要更新装备了   现在很多机子都是6-8A的了

网友V:
工作站 必须要用原装电源才能亮机 电流表会掉电

网友W:
应该是电压达不到要求的问题吧.....

网友:
功率太大了

网友X:
这电源一看就是一休机的电源。中间针是空的,一体机不用电池,就用不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X:
这电源一看就是一休机的电源。中间针是空的,一体机不用电池,就用不上了

这个确实是笔记本大的电源,就是功率给力

网友:
170W,,8,5A,我这也是无意间看到电源这个功率才想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W:
应该是电压达不到要求的问题吧.....

可调电源的带不起来,原装的太给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V:
工作站 必须要用原装电源才能亮机 电流表会掉电

这个型号的机器我也是第一次见,主板还不便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看就知道了,蓝色的是个检测信号,这应该就是为什么电流表开不开的原因了

检测电源的信号都满足了,保护隔离也过了,就是掉电,也没弄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U:
看来要更新装备了   现在很多机子都是6-8A的了

现在有点高端点的机器都必须要用到原装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