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进水小修

楼主(2017-11-24):
时间:下午四点
地点:广州某地
机器:联想G480不开机
好了,不多哔哔直接进入正题,接机插电,待机0.007A正常。
同行拿过来的机器,说风扇转一下就停了。电流0.49A掉电。
按照经验来说,要么就进水了,要么就缺电压。先把机器拆了再说吧。
猜测还只是猜测,具体还是要拆机看一下。速度拆机,掀开C壳看了一眼也没有发现进水啊。再拆开看看,背面有进水的痕迹,内存供电附近。难怪会掉电,牙刷洗板水伺候,先清洗吹干一下再说。
电阻、电容腐蚀严重。打开图纸确定一下问题。PL503、PU502进水,缺1.8v电压引起的掉电。找个料板补件,该换的一定要换,避免以后出现其他的问题。好了,处理一下痕迹,插电试机。电流一路小跑。看样子可以装机了。开机显示,测试正常。等待取机。带图发帖赚点小分。大冷天的不容易啊。

网友:
楼主的电路知识不错啊  我们以后还需要多学习学习

网友:
是缺1.8v电压引起的掉电哦,进水机就是要处理干净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我们以后还需要多学习学习

网友:
还好没 烧一个洞, 通洞就老火了

网友:
老板修的不错啊

网友:
给力的维修

网友:
思路清晰,点儿也正啊 赞一个
.....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电路分析通俗易懂。值得学习。

网友A:
这个都是换件了吗   没找出来是哪个元器件的问题 金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都是换件了吗   没找出来是哪个元器件的问题 金沙

pu502、周边的电阻都换了,已经都不黏锡了,同行的,还是搞稳定点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