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30版号nm-273充不进电

楼主(2017-11-24):
联想G40-30版号nm-273充不进电
能检测到电池    显示正在充电  但是一直充不进     同行说换了电池试过
初步检测了一下    电池接口有7根针   一端2根是地线    另一端2根是充电电压
充电电压不接电池和接上电池都是0.8V  中间3根都是3.3V
中间有一根应该是检测电池的  接上电池会拉低到0V
中间3根应该正常     充电电压没上来有点奇怪  充电芯片是BQ24737  也没测到什么问题
集思广益一下   谢谢大家了

网友:
修好了   换了充电芯片就好了。。。

网友:
这种情况是这样,给你个建议,下次可以参考下,进系统可以认到电池,充电电路问题,电池,充电芯片都有可能,进系统认不到电池,查电池接口的系统总线对地值,电压是否正常,希望你不要混淆

网友:
充不进电,看一下EC 有没有认到电池,如果有认到,应该还是充电芯片条件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