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30不出公共点

楼主(2017-11-24):
最近脑壳有点青痛青痛的,复杂点的都开始懵了,所以求助一下 电阻阻值正常后极无短路,管子也正常。

网友:
检查 PWRSHUTDWON 高电平啊。。 哥哥。。。。。。。  DISCHARGER 要低电平,相当于 仁宝的 AC OFF。。。

网友A:
高高高高高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句容诚信电脑 -1 -1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B:
昨天才修了一台201I,是41670挂了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昨天才修了一台201I,是41670挂了 ,

知道这个脚的正常阻值么98

网友D:
前几天也修了一台 开机跑码不断重启不显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知道这个脚的正常阻值么98

C373 C626 D74 D76容易腐蚀短路,导致芯片挂,重点看看

网友:
这个得查TOSHIBA芯片 有没输出VCC3 等相关条件

网友:
PIN96脚电压正常不 不行就换个芯片看看TOSHIBA的

网友:
楼主此时跟我好相似最近也是蒙圈的厉害不在状态

网友:
无语  你可以去看一下think的保护隔离   不然你这个机器不好修的

网友:
漏电或者  后面短路

网友:
侧后边   肯定有短路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  我这有一台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高高高高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鄙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几天也修了一台 开机跑码不断重启不显示

最后问题在哪里了????????????????

网友:
最后问题在哪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C373 C626 D74 D76容易腐蚀短路,导致芯片挂,重点看看

            芯片已经定了明天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