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三星SA330显示器修到吐血

楼主(2017-11-24):
话说这几天生意本来就不好,昨天傍晚客户拿来来一台三星SA330  22寸显示器不显示,测量电源是好的。
接可调  电流0  指示灯也不亮。简单报价60打发走,以为是保险坏了。

拆开没有看到明显问题 测量除了14V别的都没有电压。下载手册看到3.3  和5V,5V先发出 在屏蔽罩下面。拆屏蔽罩用的936 吐血一次。忘了拍图
打开屏蔽罩发现一个芯片烧了个洞,型号D9329  简单搜索发现是通病。然后告诉客户要订货等3天左右。客户同意了。

在仔细测量发现D9329  3脚短路,拆除后不短了,但是旁边有两个5(6)脚IC  丝印 SOZ A23   SOZ A41  有明显短路,看图纸是3.3和1.8V输出IC
拆了A23  3.3不短路了,但是1.8V阻值只有22,通到主控的,撬开中间电感 主控那边短路。哎

拆主控吧,拆了不短了 毫无惊喜。本来想着进配件 现在想着买一体板。但是避免其他元件还有损坏。我还有一个二手的三星SA300  19寸的,主板99%一样。直接通电  不会显示(背光接口一样 我用手电筒也看不到显示)换25程序IC 无果。看了下2个主控一样    D9329和那2个也一样。搬板吧
要知道10度的室温  936很费力,一手烙铁一手风枪拆屏蔽罩 那叫一个蛋疼啊。  分分钟主控和IC换好了,简单测量无短路,接可调 电流正常。
上屏幕      我勒个去 ,白屏。刷了个程序还是白屏。开始测量屏电压  5V正常  VGH0V   VHL 0.6V REV 0V,都不对 用的IC TPS65148  找不到下了个手册测量VIN 和EN都是好的。在测量别的   3.3V 只有0V。翻过来一看 是2块LDO降压IC

没有找到一样大的3.3V降压IC  就换了个大点儿的,哈哈   测量电压3.7V  换了电容还是3.7无视了

再次上屏  你妹的,颜色不对  有的界面会闪屏  彩条也不行,但是VGH  25V VGL -6V  3.3V和11V REV都正常。宣布放弃了

彩色像素都出来了

给客户打电话说屏也坏了  没法修了。被客户抱怨几句(没办法    不通电的一般修好电源板就可以了 这个有点倒霉)

网友A:
哈哈  你不先用点屏工具试下 屏幕是不是好的~ 学到经验了,下次修显示器先测屏,省的废了半天劲做了无用功。

网友:
是不是屏幕的程序不对引发的问题呢?

网友:
我以前修到过,定了一体板发回来白屏,是屏坏了。

网友:
看来三星的  确实不咋滴

网友B:
楼主那边报价低了,我这边客户都是80起步,少了划不来,不过不得不说楼主的水平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  你不先用点屏工具试下 屏幕是不是好的~ 学到经验了,下次修显示器先测屏,省的废了半天劲做了无用功 ...

有点屏的  用的不熟练上次把一个驱动板烧了就很少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那边报价低了,我这边客户都是80起步,少了划不来,不过不得不说楼主的水平不错

我修过的显示器 爆电容最多,其次是背光     保险  程序 开关,都是不值钱的配件,当时想着小问题打发走客户好方便修理,没想到最后白忙了   不过我得多了解下点屏     避免下次走弯路

网友C:
前天修一个戴尔显示器也这样,先修好电源,然后修的高压板,白屏,屏修的供电,然后花屏,最后放弃,劳而无功。

网友D:
我也遇到过。主控烧。也报60后来客户没修。屏卖了100。

网友E:
呵呵。。换一块板子试下。。说不定是板子问题引起屏出现那问题呢

网友F:
看来还是点下屏稳当些,店里有两个显示器没修好,昨天修了 一个下午,人都修郁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过。主控烧。也报60后来客户没修。屏卖了100。

测试好卖100还是外观没有明显损坏就可以卖100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来还是点下屏稳当些,店里有两个显示器没修好,昨天修了 一个下午,人都修郁闷了

我买那个点屏的还说是第八代,上次点屏闻到一股糊味  哎,你懂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呵呵。。换一块板子试下。。说不定是板子问题引起屏出现那问题呢

我从好板子搬板的,你看那个图有两个板子,主控和供电IC都一样的,而且我最后把我的那个还原回去也是好的,应该可以确定屏幕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天修一个戴尔显示器也这样,先修好电源,然后修的高压板,白屏,屏修的供电,然后花屏,最后放弃,劳而无 ...

像这种客户如果没啥抱怨的毕竟没收钱,也没啥  运气不好。  吸取教训

网友:
现在搞这行不易啊,22的三星才报价60,在这边最少150才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天修一个戴尔显示器也这样,先修好电源,然后修的高压板,白屏,屏修的供电,然后花屏,最后放弃,劳而无 ...

你还要厉害。不过很多过来电源没有显示修好屏有问题真的烦,有些客户还会说你修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  你不先用点屏工具试下 屏幕是不是好的~ 学到经验了,下次修显示器先测屏,省的废了半天劲做了无用功 ...

有时候想想没有拆过,应该不会这么巧,但是事实上现在是很多屏坏的

网友:
哎,60太低啦。一般都80起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