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520 8241P 不跑马维修 OTP BIOS 用RT809F的需要注意

楼主(2017-11-24):
版号: 8241P故障:不跑马,同行刷过bios

同行动过bios的,都一律重新刷下,ME 和 bios两个都刷了,上电不跑马
DELL有个现象,就是放电第一下点不亮,需要强关再开才可以,弄了之后还是不跑马

BIOS这一块我就暂且放一边,检查其他电路,发现复位,供电什么都是ok的,拔掉内存也可以报警,那么问题还是锁定在bios这里,同型号机器我也修过几台,基本都是刷bios,但则此怎么就不行了呢

就在反复刷BIOS的时候,我发现RT809F把BIOS芯片自动识别成了EN25Q32(4K BIT OTP),我默认刷的bios是没加OTP数据的,会不会是OTP被刷空了才导致不跑马呢
于是就在bios结尾加上otp数据(我只有W25Q32FV的OTP数据),刷上还是不跑马,会不会是OTP和芯片不兼容呢

我就换了个华邦W25Q32芯片,在RT809F上选择 OTP结尾的芯片信号,刷入上机,此时机器正常亮机,维修完毕

总结:
RT809F在识别EN25Q32有BUG,会默认选择OTP,而我们刷入的程序没有OTP,这样会导致OTP清空,自然就不会跑马
如何避免这个问题呢,就是自动识别之后,手动选择不带OTP的型号,然后刷入即可

如果已经中招呢,那么请换华邦W25Q32芯片,BIOS文件加入OTP,然后在RT809F选择带OTP的型号,刷入即可

最后附上我修改好的OTP BIOS,OTP数据,时间紧迫我就不复查错别字了

各位大哥,求加分

网友:
这样的大神都存在吗?已经加分了。

网友A:
OTP 是 咋刷进去的????上面 那个 OFF OTP 是上面意思? 关闭没有 OTP的数据 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OTP 是 咋刷进去的????上面 那个 OFF OTP 是上面意思? 关闭没有 OTP的数据 BIOS

我用的是RT809H的编程器,没有出现楼主说的现象啊?很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OTP 是 咋刷进去的????上面 那个 OFF OTP 是上面意思? 关闭没有 OTP的数据 BIOS

4M OFF OTP.zip 是 官方提取,并加入OTP数据的 BIOS DELL 5520 8241P

OFF是我自己的命名方式,OFFICAL(官方)

网友:
卧槽  还有这种事?还真不知道,,,看来以后刷BIOS还真得多多注意了

网友:
看来以后刷BIOS还真得多多注意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刷BIOS还真得多注意了

网友:
谢谢楼主提醒 下次刷bios真的是要注意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