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OGA 900S-121SK BIOS里启动项看不到硬盘

楼主(2017-11-24):
联想YOGA 900S系列的机器,原故障是认不了硬盘,BIOS里也认不了!拆机发现硬盘发热非常厉害,一开机硬盘的供电芯片就发烧级,测量又没发现短路,就判断是硬盘坏了,订了个全新的回来!是PCI-E接口的!装上去,BIOS就可以显示到硬盘了,但问题也来了,启动项竟然没有硬盘!插U盘进PE硬盘分区也看不到新买的硬盘!换了几个PE都一样!很奇怪!在BIOS里设了很久,就是启动项没看到硬盘,但插U盘就可以显示到U盘,怎么那么奇怪呢?                                                                                                    奇怪的是机器只能用UEFI模式才可以认到硬盘,如果调为Legacy 模式就认不到硬盘了,但UEFI模式启动项里看不到硬盘,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难道厂家锁掉了?还是我漏了哪个选项?大家有遇到过这机器吗?能給点意见吗?

谢谢大家的意见!花了几天的时间去研究,终于还是搞懂了是什么问题!因为这些WinPE缺少NVMe SSD 硬盘的驱动,缺了这驱动是识别不了硬盘!现在的机器越出越新,而且基本都是配PCI-E或者是NGFF接口的插卡式固态,所以普通的PE基本会派不上用场了!下面就教大家如何制作一个WIN 10版本兼容NVME  SSD硬盘驱动的PE!因为本人制作过程中没拍照,所以借用网上某人的,望见谅!                                                                                                    第一步,用UltraISO软件写一个引导安装系统的U盘                                                                                                    1.准备工作,首先要准备Windows10正版镜像,UltraISO 软件,intel RST驱动,8G 的U盘《最好是8G以上的3.0》                                                  2.上网下载个UltraISO软件!然后打开点击“文件”菜单→打开,打开Windows10镜像(iso)                                                                                                    3.电脑插入U盘!硬盘驱动器右边选项选好自己的U盘,然后映像文件右边选自己准备的WIN10 镜像!                                                                                                    4.点击写入!! 完成后可退出了                                                     5解压intel RST压缩包!
1.将制作好的U盘插入需要重装系统的电脑。
2.重启电脑,按快速启动选项,一般是按F12键,选择启动。(老话了,具体按什么键需要要看主板)
3.在Boot(启动)菜单上,在UEFI Boot(UEFI引导)下,选择U盘,启动。                                                                                                    按回车,到WIN10安装界面,点击下一步,安装-跳过激活界面-然后到下面图片                                                          选哪个版本看你是什么版本的安装版,我的是专业版所以选专业版,然后到下面图片                                                                   这界面对于装苹果系统的人很眼熟!但它还没识别到硬盘分区!选加载驱动!!
我上传那个RST没图片中那么多文件,只有WIN10 X64跟X86,选X64就可以!!然后选确定!!等几分钟加载!!                                                                                                    然后硬盘就出来了!如果是新硬盘没分区,就自己手动分区一下,这里我就不多说了!就图片案例已经分好区后,像苹果操作一样,选主分区3,点格式化,然后点击下一步!!之后就一步一步安装下去就可以了!之后电脑就会重启-解压。。。。。。。最后系统就完成了

小强Gq -2 精品文章

网友A:
拿出来,装好放进去!

网友:
FAST boot 关掉,U盘刻个WIN10安装版试试

网友:
联想客服咨询下,说不定会给个好的方法

网友B:
用原版win10系统装,要加载个驱动。

网友C:
用别的机器先GHOST系统 再插进去,这样看行不行,再不行,可以问联想客服

网友D:
用win10 pe 试一试  有的机器太新了   所以识别不到 有一款710s就是  安装版的win10 系统都认不到固态驱动  后面还是手动下载  然后加载的驱动

网友:
换个注入nvme驱动的pe,模式只能设uefi模式,装win10.

网友:
现在的新机器只能用win10PE安装  不然是认不到  遇到很多

网友:
BIOS的事,有些厂家直接把这个LEGACY模式关掉了

网友:
如果只能UIFI模式,那你就装WIN10安装版的吧,然后硬盘分区GTP格式的,就可以了。UIFI模式、启动项硬盘只要GTP格式才显示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拿出来,装好放进去!

又在灌水

网友:
这个要求比较高,你换其他PE

网友:
直接WIN10的优盘镜像安装即可 或者WIN10的PE 这要NVME驱动的 否则认不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别的机器先GHOST系统 再插进去,这样看行不行,再不行,可以问联想客服

硬盘是PCI-E接口的固态,没机器克隆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用win10 pe 试一试  有的机器太新了   所以识别不到 有一款710s就是  安装版的win10 系统都认不到固态驱动  ...

如何手动下载?我用WIN 10的PE进到PE分区,安装安装版的WIN10,但重启后解压不了,好纳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何手动下载?我用WIN 10的PE进到PE分区,安装安装版的WIN10,但重启后解压不了,好纳闷啊

就是说 win10 pe 可以识别到硬盘对吧,然后 你在pe里面分区,  分区好了以后再pe里面用安装版的系统装,重启电脑后不启动windows>?

网友:
怎么感觉还有BIOS没调好啊,实在不行刷个BIOS试试啊

网友:
下了你的东西终于把这个系统状好TNND。太感谢老板了

网友:
wo ri我鈤,你这个装个系统 好复杂啊。比修主板还麻烦哦

网友:
最讨厌就是联想的yoga,客户死说装WIN7,但是有可能吗?

网友:
有一些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原版win10系统装,要加载个驱动。
联想客服咨询下,说不定会给个好的方法

网友:
没有sata驱动,是认不到盘的。。。。。。

网友(2018-11-13):
这种要加载驱动的确实是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