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0MD用电源适配器闪屏

楼主(2017-11-24):
如题,华硕的新机X452M,板号X450MD,单用电池屏幕不闪屏什么都正常,但是一插上电源适配器屏幕马上就变闪屏,黑屏,请问大家这种情况一般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A:
屏幕问题,修到很多了 ,你换个屏保证好,不过我是把屏幕修好 不知你会不会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幕问题,修到很多了 ,你换个屏保证好,不过我是把屏幕修好 不知你会不会修

我还换了两块屏试了也是一样呢

网友A:
你量下用电源时19V到屏上电压有没有变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量下用电源时19V到屏上电压有没有变化

我量了,是一样的有19V的,我试了五块屏就只有一块可以正常显示,可惜这块屏是带线的

H55

网友:
这个可能就是亮度脚有问题,但是没图纸没点位无从下手啊

网友:
这个故障不好查,应该是亮度调节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量了,是一样的有19V的,我试了五块屏就只有一块可以正常显示,可惜这块屏是带线的

读取 这块屏幕的 码片 刷到 其他 显示屏 ,看下 是不是 屏幕的程序 补兼容。。 感觉你还是在AC 情况下检查LVDS 看那个电压 不正常 再说

网友:
公共点电容短路的机子一般是将电容拆掉不装了事。偶尔遇到过电池正常,适配器闪屏的,将公共点电容补上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读取 这块屏幕的 码片 刷到 其他 显示屏 ,看下 是不是 屏幕的程序 补兼容。。 感觉你还是在AC 情况下检 ...

屏的码片怎么读取呢,又怎么刷到另外一块屏去呢

网友:
昨天碰到跟你相反的情况,也是华硕笔记本F555L,接电池闪屏,接电源不闪,是屏幕升压电路有问题,要么换屏,要么修屏幕

网友D:
把ADJ控制脚直接接高电平或地试试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把ADJ控制脚直接接高电平或地试试看有没有问题。

ADJ这个信号也可以接地吗?敢接来试试吗

网友:
电源适配器屏幕马上就变闪屏,黑屏?换电源试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ADJ这个信号也可以接地吗?敢接来试试吗

没问题的,ADJ只是控制亮度的,接上拉电平或都直接接地都是可以的。

网友:
修好了,这板没图纸,后来只好下载一个30针的LED定义图来看着修就OK了,就是亮度脚电平低来的,才0.98V,接了一个3.3V就好了

网友:
有没有查背光控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