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0C关机不断电 要强制关机

楼主(2017-11-24):
E430C关机不断电 要强制关机E430C关机不断电 要强制关机求助高手指定下

网友:
刷下 BIOS 的  ME。。。。

网友:
我们遇到一个一体机,关机后开关灯不灭,鼠标灯不灭,且只有拔电源后才能再开机,后边小电池放一下电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