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解决Lenovo2400四灯齐闪

楼主(2017-11-24):
      客户送来一台Lenovo 2400,故障是开机四灯齐闪,按启动键硒鼓灯亮。客户反映已经多人维修,并且换过主板也没有好。接下
后搜遍百度的各种方法都无效,拆电源板看光耦可控硅保险都没有明显问题。
      找到一台Brother  7057 拆下定影组件换上没有效果,仔细观察2400和7057,发现2400热敏电阻插座有点歪,赶紧拿表对比7057
,发现2400靠里面的白色插座的两个插针阻值无穷大!
   仔细测量两个热敏电阻正常。

   拆!主板下方白色扁平排线就是连接热敏电阻插座的

    卸下主板掰开主板后面的铁片,取出小电路板。掰开铁片使我想起换磁带录音机的过轮(有听懂的坛友给我加分啊)。

  拆下的小电路板      焊盘脱开     找块网线焊上,焊功太渣请无视。

    原样装回通电并做总清除,机器自动重启自检,就绪灯常亮,打印测试页才一万多一点。打印样张颜色浅并有底灰,清掉重加粉打印正常,效果
媲美全新机器!

    总结:机器的维护人员不够专业,加粉问题导致定影报错,修定影把插座插坏。看完的坛友如对你有启发烦请给我加分哈!

网友A:
不错不错,不过这个热敏电阻起什么作用呢,厂家为什么要搞这个东西

网友B:
热敏电阻起检测温度的作用 控制温度的 不然定影温度太高烧了  你这个问题怎么是断线 换定影怎么会搞成这样

网友:
像楼主说的,别人以为定影有故障,在拆下装上的过程中,用力过猛。导致温感电阻插座焊接处虚焊,所以一直报错。。

网友:
冲 你 提 到 磁 带   给 你 个 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不过这个热敏电阻起什么作用呢,厂家为什么要搞这个东西

给定影辊恒温作反馈的。几乎所有的激光打印机复印件都有的一种传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热敏电阻起检测温度的作用 控制温度的 不然定影温度太高烧了  你这个问题怎么是断线 换定影怎么会搞成这样

上一个维修员清理定影组件时把插座拆坏,导致反复定影报错。

网友C:
这个我到还没遇到过,次案例说明维修细心很重要!打印出现底灰一般是废粉仓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到还没遇到过,次案例说明维修细心很重要!打印出现底灰一般是废粉仓满了!

lenovo2400系列已经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废粉仓了,连传统brother2140系列的废粉收集毛刷都取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