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a75 v15主板不触发

楼主(2017-11-24):
主板自己从闲鱼购入,使用中突然关机,然后就开不起来。检测电源没有问题,镊子短路开机针,没有反应。测有3.3v的待机电压,短绿线强加电压,主板点亮,再短开机针,正常跑马进系统。
由于是菜鸟,学习少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弄,特来求教,不要见笑。是什么元件坏了!上个图给大伙看看。

补充内容 (2017-11-25 20:48):
有这主板的图纸吗,大伙分享下看看。

网友:
看起来应该是主板有断线了

网友:
短接开机你看下PSON有没有断线把。后来又开起来了是不是基准电压检测有问题。按时序走一遍

网友:
按不触发来修吧,先检查待机条件,多注意IO 跟桥 这一块

网友:
可以换个io试试啊  或者pson断线

网友:
针脚都生锈了,估计发霉断线机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