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逻辑板vgh电压只有3.9v

楼主(2017-11-24):
vgh芯片出来3.9,拆掉两个电容和不拆另一头都是五v不到点,vgl表量时从-8慢慢降到负零点几伏,三极管周围几个电容换了也没用,现在换的电容比以前容量大。求助怎样维修,lt2013联想屏白屏故障,逻辑板供电有5 v,其他有3.3,   1.几伏的,高于五伏的电压都没有

网友:
发个全一点的照片,请指点,我无招了,要么把几个三极管换了试试

网友A:
测有无Vcom电压,各电压输出有无短路

网友:
看来需换芯片试试了!。。。。。。。。

网友B:
这说明二次升压没工作啊。 升压芯片的可能性大一些。先换个试试。 你说的三极管。还有电感。后级电容要好一起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测有无Vcom电压,各电压输出有无短路

vcom直通地!没电压,是不是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说明二次升压没工作啊。 升压芯片的可能性大一些。先换个试试。 你说的三极管。还有电感。后级电容要好一 ...

三极管没问题,和另一个显示器对换,那个能点屏,这个还是没好。电感是不是换6r8 那个?芯片坏的可能性比较大,是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vcom直通地!没电压,是不是正常!

其他电压上没短路的话是不是电源芯片坏的可能比较大?

网友:
芯片型号不一样,但大小和脚一样的,周围元件也一样,应该能用。闲鱼上的,准备买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极管没问题,和另一个显示器对换,那个能点屏,这个还是没好。电感是不是换6r8 那个?芯片坏的可能性比 ...

对芯片坏的可能性是比较高的。 首选的测一下后级那几个电容短路没【这个电容短路最常见】电感就是6r8

网友:
电容没有短路!这种铜丝绕的电感能用风枪吹下吗?我怕吹坏线圈

网友:
点亮了,就是芯片问题!感谢兄弟们帮忙出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