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没有LCDVDD,3V直连过去

楼主(2017-11-24):
华硕k42jr,黑屏,没有LCDVDD,,把3VS直连到LCDVDD,成功点亮显示屏,进系统三分钟后花屏,死机.............

网友:
新人学习一下,进来帮你顶一下……

网友:
进来帮你顶一下……跟高手学习,不断进步。

网友:
直接修显卡啊 兄弟。。。。。。。。

网友:
直接用神器杀显卡啊。。。。。。。。。。

网友:
只连是可以的 就是安县开关键屏暗闪一下

网友:
花屏,死机应该是显卡或桥的问题吧!。。。。。。。。。。。

网友:
感觉显卡可能性大一点把。还有你这图片也太清楚了根本看不到什么

网友:
新人前来学习,望不吝赐教 大叔大叔

网友:
这样的机器加焊显卡试试,有可能就是显卡虚汗造成的。

网友:
平电路问题,外界正常不,考虑一下显卡啊

网友:
直接修显卡吧,这种机器暗屏,花屏。不显的好多。我都修过n台了。

网友:
直接飞线。 不会造成花屏。死机。 应该是显卡那有问题。 估计做了显卡后飞线拆掉也能正常显示了

网友:
你那个电压没出来可能都是显卡导致的

网友:
看看是不是独显开启的,如果是再加上花屏死机的,直接上三板斧。

网友:
   我记得这款华硕  显卡容易出问题  换过很过显卡芯片

网友:
       显卡好像是AIT  216-07   多少     基本都有问题  要换全新的才能搞定

网友:
这个机器修过几台,不都是不加点不显,直接加焊显卡就好了,加焊不好用就换个显卡,至今没看到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