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铭瑄MS-N68D3L主板bios里面cpu温度显示负数 半分钟自动关机有求!!

楼主(2017-11-25):
来了一张amd的铭瑄MS-N68D3L主板bios里面cpu温度显示负数 半分钟左右就自动关机  bios也刷过了 cpu换过了 电源也换过了  板上io是it8772e大神们帮忙分析下哪个脚是检测cpu温度的  感谢了!

网友:
io的52脚是cpu电压检测脚………。

网友:
英文渣渣,好像是45,46脚,你试试看

网友:
52脚是检测cpu电压的

网友A:
好像不在IO上面,查温控信号thermal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不在IO上面,查温控信号thermal

没图纸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