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25):
这个机器没有显卡供电谁修过 没有供电 通病都看了 没有问题啊
显卡
通病

网友:
通病都看过了,就按非通病查呗,先看是不是只有这一个供电没有,找图纸或供电芯片的图纸查条件

网友A:
查时序 ,
黑客不要黑我呀
这个电流一般的都是时序都过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时序 ,
这个电流一般的都是时序都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