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14位AD高精度示波器检测电源模块的好坏

楼主(2017-11-25):
先说一下,为什么要用14位AD。  最早TEK在设计第1台便携示波器的时候,TDS1000、2000系列采用的是 5寸 屏幕,其垂直分辨率是240,这时选择8位AD即2的8次方=256点正好跟屏幕匹配,当设计TDS3000的时候,其屏幕为6.5英寸,垂直分辨率为480,所以TEK选择了9位AD(512点),屏幕和AD也恰好匹配。随着现在数字示波器屏幕越来越大,而大多数厂家仍然使用8位AD,屏幕和AD无法匹配,就不得不采用软件插值的方式,或者采用2个像素来显示1个点。为真正发挥8寸屏(600垂直分辨率)的优势,所以利利普选择了14AD,14位AD相对于传统8位示波器,精度是它的64倍!

使用一台14位AD垂直分辨率的高精度示波器,去测一块电源模块。运用单次触发,测量上电过程电源纹波变化。例如下面图片所示,。右边下面是放大镜,左边是放大后的波形。我们可以很明显看见在此处,黄色电压的负载抖动效应剧烈,此时电流也迅速上运用14位的高精度,和放大镜功能,给我们呈现了电源上电过程纹波变化,以此判定一块电源的好坏,抖动次数越少,幅度越小,电源越好。

不带负载的效果
上升段和稳定段纹波不一样
下面是用14位AD和放大镜功能组合,观测0.5mVPP微小信号,你的示波表看看能不能做到呢

网友A:
有点晕,示波还不会用,看不懂。哪里有学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点晕,示波还不会用,看不懂。哪里有学的?

买了吗,什么牌子的?多少带宽?可以问我

网友C:
这个很给力,谢谢分享好资料,我的是100m的

网友D:
老板 你这个示波器 不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很给力,谢谢分享好资料,我的是100m的

啥牌子的,我自己也用100M带宽,OWON的。触屏的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板 你这个示波器 不错啊

不错是不错,不过价格很过。这个成本很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买了吗,什么牌子的?多少带宽?可以问我

什么牌子忘记了,半年前有个同行要500元卖给我的没要,成色跟新的一样,不会用也就没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牌子忘记了,半年前有个同行要500元卖给我的没要,成色跟新的一样,不会用也就没要

要学的话,可以先买一台虚拟的,PC示波器,20M带宽,去玩玩。容易上手。价格也就400左右

网友C:
我的麦科信1074的,触摸屏的,容易上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麦科信1074的,触摸屏的,容易上手

麦克新的全面屏示波器,好看是好看,价格有点高

网友:
这个很给力,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