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290这里的阻抗正常吗?

楼主(2017-11-25):
    爱普生 r290点击清洗喷头后打印喷头检查时卡纸,忽然机器就熄火了。测量对管烧了。图中红圈处47欧电阻烧了。现在不插喷头表笔处阻抗只有100多,插喷头没变化。求老师傅帮看看这阻抗是不是不正常?喷头坏的几率大不大。

网友(点评):
专业高手!

网友A:
对管烧一般F2就烧了,清洗喷头时烧的还要拆下打印头清洗吹干再试。反正我见对管烧就直接放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管烧一般F2就烧了,清洗喷头时烧的还要拆下打印头清洗吹干再试。反正我见对管烧就直接放弃。

F2没烧,就是这阻抗160多感觉有点低,没连头子都这么低吗

网友B:
对比测下喷头阻值。喷头没人会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比测下喷头阻值。喷头没人会修。

帅哥,你这图怎么看啊?我这个喷头有上下两个插口,一个23针,一个13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比测下喷头阻值。喷头没人会修。

看懂了,你这个是主板上的接口。你有主板图纸吗?能提供一个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