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SL410K不开机

楼主(2017-11-25):
联想THINKPAD SL410K不开机

接到同行送来一台联想THINKPAD SL410K不开机、插电瞬间电流上到了0.3A。瞬间掉电、告诉同行。主板问题。拆机。开修。

先测量主板各大供电电感是否短路。确定无短路、直接通电、测量公共点。保护隔离完全导通,测量待机芯片ISL6237/3V。5V没有。《因为之前修过这个问题。直接换了待机好了,盲目的开始》一次性换了4个ISL6237、一样的故障,这才明白。不是芯片问题。找到迅维网的那个通病。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39058-1-1.html

不是这个问题、去了那个电容还是一样。

陷入沉思中。

放到一边没去修了。下午有时间就拿出来研究了下,下载了图纸。测量芯片6237的芯片引脚定义

实测VIN19V正常、接下来就要测这个线性电压的开启脚ONLDO 4脚

这个芯片的4脚正常。4V左右的电压。

有开启信号,接下来就测到问题了

线电压5V_AL

0V。测量对地0欧。拆了PC88

主板瞬间待机出来了。按了下开关 、开机了

此机修复

麻烦各位老板加分,,可怜啊  没分啊  !!!

网友:
感谢分享 。小白的图纸与楼主的版本不一样, 论坛内应该有您的这种版本吧。

网友:
分析的非常好呀。 很值得学习

网友:
分析的挺好,,,,,,,线性短,,芯片发烫,,,

网友:
线性电容坏了啊    还不错          不过你也不必连换4个待机芯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