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400暗屏 找不到背光开启信号

楼主(2017-11-25):
能帮忙看下哪个是背光开启信号

网友:
只测下来LCD-TsT信号就1V    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信号

网友:
10 脚和11脚  正常吗   这个11脚应该就是了

网友:
10脚正常  11脚不是PWM亮度调节吗

网友:
DELL机子是用I2C总线来调节背光的

网友:
问题找到了  是11脚接触不好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