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卓茂BGA返修台ZM-R5830的进来看一下

楼主(2017-11-25):
卓茂BGA返修台ZM-R5830 开机灯泡一闪一灭,不能开机 ,关闭灯正常开机,拆开灯泡,发现灯泡控制电路芯片烧坏,已经看不到芯片型号,

淘宝找了找不到这种配件
手上有机器的帮忙看看

希望有好心人可以拆开帮忙看看 谢谢了
谢谢大家 我知道怎么解决了

网友A:
这种灯可以很容易配到的,别折腾了。

网友:
别折腾了   外挂一个吧  省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灯可以很容易配到的,别折腾了。

请问在厂家配吗  想买一个自己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灯可以很容易配到的,别折腾了。

大师 24v转5v的模块叫什么

网友:
装其他的灯不行吗,为什么非要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在厂家配吗  想买一个自己换

看看机床灯。

网友:
一个灯而已  直接买万能降压模块电源板呗

网友C:
晚上下班我帮你看看,bga好多天没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晚上下班我帮你看看,bga好多天没动了

不用了 谢谢 你

网友D:
这个灯泡 要不要  无所谓。。 我都没开。。。。。。。。。。。。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灯泡 要不要  无所谓。。 我都没开。。。。。。。。。。。。

店里光线不好 还是要用的

网友:
找个 LED灯  就OK 别纠结了 那个是升压板坏了

网友:
这种灯要不要无所谓的

网友:
换LED灯泡 有很多   方便还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