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能够震动原理是什么?是靠手机内部什么部件震动?

楼主(2017-11-25):
如题,很好奇手机震动什么怎么一回事?又是靠什么调整震动频率的?长时间震动频率大手机会不会坏?

网友:
分割线————
6.2   16:05
回复里的朋友们,高抬贵手啊……
再这么下去,我这就是第二篇被知乎删了……

———————————
你们够了!够了!够了啊!
一个振动小马达你们都能联想到跳~蛋
还能不能愉快的聊天了!
我严肃的说最后一次……跳~蛋,里面也是类似下面这货!只是大三圈而已!你们不能自己百度么?有透明跳~蛋!!!透明的!!!!!

常见的就是普通小马达,头上装了一个凸轮,而凸轮的重心并不在转轴中心上,在转动时,凸轮做圆周运动,产生离心力,由于向心力(之前写的是离心力,有网友指出离心力并不存在,确实,谢谢大家这么关注我的回答并认真严谨,但修改为向心力是否合适?总之大家明白大致我想表达的意思就好!)的方向随凸轮的转动而不断变化,于是拿在手里的手机就感觉是振动了。

另外再跟手机的电路结合起来,当有信息收到并需要以振动方式提醒的时候,手机的控制电路就会发出信号,从而会有适当大小的电流输入电动机,马达转子转动带动凸轮转动,于是产生了振动。根据信号不同,振动节奏不同,就有了~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

另一种,线性马达~苹果用的
原理和结构其实不复杂,内部有金属弹片,两个弹片架空一个磁铁,外壳上固定了线圈。
通过给线圈通电,让线圈和磁铁产生作用力,中间这块磁铁就会来回动,产生振动。
线性马达体积更小,振动感更爽,成本更高。水果7p用了六组 磁铁与弹片,所以拆卸出来能看到是一个长条形状的整体,采购价10美元,谁知道呢……

一目了然的线性马达如何振动!
能看到动图么?7p明显用了4大两小四块磁铁。下面的是谷歌用的,两组磁铁!大概原理刚才说过了,用这种成本的振动马达,也就水果了。

早期技术不成熟,虽然有“缓冲”设计,比如包裹缓冲材质,但长时间振动有的手机会出现马达损坏,更换就行了,不是啥事儿!现在基本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了,更不会对手机造成影响!
————————

6 sp 的线性马达,可以看到就在耳机孔旁边,长方形小方块。
线性马达是左右振动的,振动的频率和幅度都是可控的,需要专门的IC驱动。

在Apple Watch极度有限的空间里,还是被人们吐槽续航的现状下,苹果也毅然决然地让Taptic Engine在其间占据了极大空间(虽然它跟喇叭合二为一了)。其实苹果对振动特别重视,用过ip7的朋友和Watch的朋友可以谈谈自己的感受!
————
6.2  18:50
有朋友怀疑手机里装不下这种老式偏心振动马达,我只能说你没拆过手机吧,或者对内部硬件还不够了解,老图

很明显吧,有个偏心轮,功能机时代就存在了。

分割线——————
对对对……天机……中兴的!你们好眼力!!!
继续分割————

有朋友回复了,还有扁平振动马达呢?不好意思……疏忽了

反正也是偏心旋转嗡嗡嗡!!!

网友:
拆了旧手机给大家分享一下手机振动的原理。

手机内部的小电机
电机带动一个不完整的圆柱转动,因为不平衡,所以会产生振动。
这张图能更清楚地看出来形状

顺便更个专业相关,发动机在运行的时候产生振动,其中一个原因也是不平衡的曲轴高速转动
(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网友:
老手机的话很简单,小马达,重心不在中间,旋转后就有顺序的抖。

线性马达就比较复杂,详情百度。

网友:
电动机的负载通常是平衡的,比如电风扇、水泵、机床等。但是震动电机负载就不是平衡的,转子的重心不在电机中心,而是径向偏移。负载不平衡了,电动机就会产生剧烈震动。
一个震动电机。av里的震动棒和这个差不多,外观、大小不同而已。
这样的

或这样的。也有其它形状的,反正差不多。
工业上是这样的,可调节偏心轮。

为了安全,通常有防护罩。
还有其它形状的。

网友:
感谢评论区指正,现贴上

马达的转动频率与其固有频率越接近,其振幅越大。当偏心马达高速转动,转速远大于其固有频率时,震动就会很微弱。

以下原答案
–––––––––––––––––––––––

一个小马达,连上一个偏心轴,马达越快震动力度越大

网友:
是时候翻出我的老iphone5了,摔的露出内部了
正如高票答案说的
看见左上角那个像圆柱的东西了吗?实际上那不是个规则圆柱,有一部分是缺的,转的时候你就感觉在振动了

网友:
一句话,掰掉一个叶片的风扇,你看它振不振

网友:
补充一下:
前面答主说了,大部分手机是小电机加一个偏心块,实现震动功能。
这个没办法调节震动大小吧,因为小电机是固定的,只是打开电流开关,关闭开关。一般没有调节部件吧。

但是,也可以调节,就是通过开关打开关闭的时间。

目前小电机震动机的工作,都是打开开关,再关闭开关,再打开开关。。。这样循环工作。
这样做的目的是:持续的打开开关,震感其实不强烈的。通过不断开关,让手机一静一动,反而震感强烈。

调节震感的方式就是控制开关接通,中断的时间,可以达到一个较好的效果。

这个小电机震动机有个缺点:
开关接通,再关闭。因为电机具有惯性,手机还会继续震动1秒的样子。

苹果采用的直线电机震动方案,开关接通,再关闭。震动会立刻停止。

因为这个特点,苹果的直线电机震动方案,可以把震动控制在0.1秒以内,而且立刻提供最大的震动力,这就是一个很好的震动方案。

(相反小电机震动机每次震动都需要持续一秒以上,做不到精确短小的震动,而且启动速度慢,需要零点几秒以后才达到最大震动力)

举个例子:目前触屏手机拨号时,都有点击一下,手机震动一次的功能。
普通安卓手机每次震动时间都较长,感觉拖泥带水,也没有质感。
最新苹果手机采用的直线电机震动马达,每次点击屏幕,就是震一下立刻停止,显得比较高级,比较有质感。

有评论指出可以使用“PWM调速”来调节震动电机转速,对这个不太懂。。。。貌似原理也类似于开一下,断一下开关,快速的控制可以调节转速功率。

网友:
小的怕你看不清,给你来张大的。

网友:
拆过手机你就知道了,我拆过华为荣耀6,自己动手换电池,发现了可以引起振动的部件,我还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网友:
话说华强北某机型为了节约成本。实现震动的办法是录了段蜂鸣用最大功率播放。。。

网友:
我一个兄弟就是全球做这个做的最好的马达公司的,  现在的手机马达牛逼啊
比如你用苹果打游戏,各种枪和撞墙打炮等震动感都是不同的。
最好的应用是某贵死的美国振动棒,可以一浪一浪交互几百种不同的震动,直到妹子觉得男人可以都去死了。

网友:
靠手机内的震动马达震动,具体构造百度都有图片。

网友:
我拆过五台手机,都是家里用旧的,没人要的那种。最老的一部是TCL的翻盖手机,那时候我好像还是小学三年级不四年级....

类似这个 是大红色的。后来拆的也有智能机。

拆开之后。在里面会发现一个震动马达,张这样

用干电池和铜线连上两级会震,在手上麻麻的,很好玩。长时间持续震动对马达肯定不好,会发热的。

网友:
这个简单,去搜索一下振动棒、振动板就晓得了

网友:
跳蛋 震动棒 也都是这个原理。跳蛋里甚至就是个玩具四驱车用的那种规格的电动小马达加个偏心轮,非常简单。

网友:
【60加重型蛙式打夯机 蛙夯 3KW国标铜线电机 厂家直销 热卖款】,点击链接再选择浏览器打开http://c.b1wv.com/h.7qFeJF?cv=IrcJZEUZIFy&sm=0b2207 ,或复制这条信息¥IrcJZEUZIFy¥后打开 手机淘宝
如果觉得他们的答案还不清晰明了的话我这有视频版的,不是广告!

网友:
右边原型的一颗

然后嘛,你也可以这样用

网友:
向妹纸要一根用残了的震动棒拆开看看就好啦,还可以分多级超强震动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