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显卡突然没显示

楼主(2017-11-25):
两个显卡,本来是好的,放了一段时间就没显示了,一般是什么情况

网友:
保存不当 磕碰  静电 过度潮湿  都有可能损坏显卡  如果不是什么值钱的卡就当废品处理了吧

网友:
显卡不显示以后是不是电脑也跟着关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