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G150M-B开机2分钟后报警灯闪然后自动关机

楼主(2017-11-25):
海尔G150M-B开机2分钟后报警灯闪然后自动关机,板号:6-71-wa500-d02a

网友:
最初的故障时开机掉电,测独显短路,断开独显所有供电能开机点亮,但2分钟后报警自动关机

网友:
换显卡啊,这机器显卡有问题就会长鸣报警

网友A:
蓝天的 垃圾货 ,检查6脚的芝麻官 吧,  二级开启, 还有温控爆头了。。 老通病了

网友:
把显卡拆了也是一样,显卡不拆不断开显卡供电,开机点不亮不跑码,非得断开显卡供电或拆掉显卡才能亮机

网友:
显卡供电是正常的吗。。。。。。。。。。。。。。。

网友:
拆显卡断供电才能用核显点亮机器,但2分钟后报警,说明此机器还要检测独显,是不是在coms里也要禁用独显,或者是此机改核显来使用,还有电路要动。

网友:
这个是通病,显卡背面一个6条腿的复合管性能不良会这样,显卡供电不正常也会这样,你可能试试看,记得修好了给表示一下

网友:
谢谢楼上的同行无私指点,不管结果怎样都非常感谢!

网友:
显卡短路已拆,还有一个显存也短路都拆了,显卡供电都正常

网友:
显卡背面一个6条腿的复合管是控制PQ8的3.3V转换,3.3V输出正常

网友:
还有个Q5显卡温度检测smc_vga_therm和smd_vga_therm这2个信号都有3.3V,不知道正常不,Q5就是一般的复合场管702,已换过故障依旧,EC的69脚therm_volt测刚开机1.63V慢慢随着温度的升高变成1.9V.将therm_volt所连分压电阻拿掉和换掉故障不变,smc_CPU_therm和smd_CPU_therm只与桥相连

网友:
这个机器最初故障是开机掉电电流0.2就掉,检测发现是显存1.5V这路短路,测显卡上所有的电容都对地短路没办法,只断开1.5V这路,开机正常点亮,拷机2天没问题交给客户,谁知客户用了不到2天拿过来说点不亮,接可调电源测试电流跑到0.7就不动,索性断开显卡的主供电,家电开机正常点亮,但不到一分钟开机板上的三灯一起闪风扇狂转号报警接着就关机了

网友:
难道这个板子不能改为集显非要用独显,独显不正常就会有此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蓝天的 垃圾货 ,检查6脚的芝麻官 吧,  二级开启, 还有温控爆头了。。 老通病了

不会吧     神舟的机器也会有这个6脚芯片的问题

网友:
不修了,温控部分怎么搞都不行,显卡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