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P probook 430 G3BIOS合成问题求助

楼主(2017-11-25):
今天收到四台HP probook 430 G3的笔记本,其中两台加电无显,两台不触发,分别拆机测试,两台不触发的为待机3V对地,测试发现为CPU坏,现在说说其他丙公路,第一台加电无显,电流会档死在0.4左右不动,怀疑BIOS问题,于是从网上买了一个工厂的BIOS刷上电流直接档0.1了,看来BIOS不行,再让卖家合成一个,还是一样,到此没有头绪,想着应该是BIOS的问题,但是具体不知道出在什么地方,于是找到一个专修HP的地方,他们说能搞定,于是主板留下,下班钱告诉我修好了,开价100,心想自己看看哪坏了,就当交个学费了,拿到主板加电测试发现真的亮机了,全面检查只发现上家动过BIOS,看来还是BIOS的问题,于是想到应该是BIOS需要合成,然后就来迅维修网搜索关于BIOS合成的视频,还真有,于是花了10元买了两个视频进行学习,然后自己实验第二台,先学习了两天,再拆开第二台,先备份了原板BIOS,再去官网下载更新BIOS,解压官网更新BIOS出来是一个9M的BIN文件,利用UEFITOOL软件导出主BIOS程序发现也是9M的文件,对比78E58C位置和文件末尾是一样的,于是按照教程,先将更新BIOS的78E58C位置到文件末尾复制写入到备份BIOS的同样位置,然后另存为一个新BIOS,再用UEFITOOL工具导出备份BIOS的DMI程序,再把DMI程序写入到新合成BIOS的对应的8D2BF1的位置,另存为一个新BIOS这样就可以用编程器烧录了,烧录完后测试发现笔记本加电正常,但是会反复重启,屏幕会灰屏但是没有显示。请各位会合成BIOS的高手指点一下,小弟在此先行谢过。

网友:
高手们不要只是路过,一定要指点一下。

网友A(2018-01-30):
这款机器bios合成真的有点不一样, 手上有一台机器 430G3 开机有报警声,刷了几个bios不行,后来合成的bios刷了后可以亮,但是开机关机大概10次左右后又出现报警,长按电源键15秒后关机,又能开机,,开机10次后还是报警。问题还没有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机器bios合成真的有点不一样, 手上有一台机器 430G3 开机有报警声,刷了几个bios不行,后来合成的bios ...

我有个客户出了100多台的这样的机器,我现在解决了,就是自己合成的BIOS,先把官网的BIOS导入进去,再把备份的DMI导入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
详细的BIOS维修技术学习可以联系我   我微信13932063854

网友(2020-05-17):
这个bios挑ME,ME版本不对会亮机慢,

网友(2024-10-13):
真的好复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