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75M-D2V无CPU供电 无桥的1.8VPCH 已修复

楼主(2017-11-25):
主板通电 开机掉电重启反复   瞬间测量 内存1.5V  Q26桥供电1.8VPCH 0V   Q8VCCSA 1.05V   CPU供电0V测量CPU开启 1.05V

桥1.8V开启0V  . 查到R189上拉电阻变大 换掉之后 在开机插在主板上小喇叭滴滴报内存 加内存 亮机.
l

网友:
维修的爽快,谢谢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A:
按道理拆掉PR354也行的,这样就有了

H55

网友:
楼主这技术真的佩服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道理拆掉PR354也行的,这样就有了

1.8PLL 没有拆 那电阻???????

网友B:
楼主能提供一下图纸吗,想看看完整的

网友:
要有主板图和电路图那有多好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提供一下图纸吗,想看看完整的

chinafix.com.cn迅维网_GA-B75M-D2V

网友:
1.8v PLL电压不正常电压在这技嘉板也是经常会出现。。。修的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
缺少供电还是比较好修的   最怕的就是不定时掉电

网友:
最怕反复重启,第一个反映就是怀疑桥坏。楼主修起来好爽快 强。

网友:
thanks you for share

网友(2018-01-26):
Q46 已经导通对地,那Q48也会导通对地,怎么还会有CPU开启电压呢(VTT-PWRG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