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冠捷19寸显示器不通电

楼主(2017-11-25):
不通电,测量了输出电压没问题,确定驱动板故障,先刷了MUC后通电了,很高兴,直接装机,装好又不通电,以为是MUC芯片坏,换了一个,刷好后不装机试机,一切正常,测试了一下午没问题,装起来了,第二天早上又不通电 ,最后发现只要把驱动板热下就可以通电,把驱动板上的电容全换了还是一样热下就通电,冷机就不通电,这个什么问题?已经改通用驱动板了

补充内容 (2017-12-11 08:56):
可能我没写清楚,最后一句已经改通用驱动板正常了,就是不明白原装板是什么问题,大家就不要再回复是电源板问题或改通用驱动板了

网友:
最近天气冷了后,很多不稳定的机子就出来了,一般都是电容失容导致,为什么这个电容换完了还是一样

网友A:
5-3.3换一个试试    也是通病来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5-3.3换一个试试    也是通病来着

你说的是5V转3.3V的1117管对不,这个出来的电压很稳定 ,电压也不偏低呢?

网友:
驱动板上的晶振有没有可能有问题?

网友:
对了,主控会不会性能不良导致的热下就可以正常?

网友:
天气冷了,怎么这么多这样的问题的机子?这机子不需要很热,哪怕就50度热风吹两秒就可以开机

网友B:
我换主板上任何一个电容后都可以开机正常,冷了就不行

网友C:
加焊主控   一般是主控芯片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换主板上任何一个电容后都可以开机正常,冷了就不行

也许是电源板电容,反正这种事,我大多是怀疑电源。

网友:
以前遇见过宏基显示器加热驱动板就开机   后来也没修好  换驱动板了!

网友:
这种故障,最好是直接换板子。
如果有时间,用风枪全面加焊一下板子,冷却后不行,直接丢垃圾桶。

网友D:
是不是供电不足

网友E:
冷机不通电,也要测一下+5V和+12V电压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故障原因在电源部分,主要是220V热地端22UF50V或10UF50V电容的问题。如果+5V电压正常,则需要查驱动板的+3.3V和+2.5V供电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冷机不通电,也要测一下+5V和+12V电压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故障原因在电源部分,主要是220V热地端22UF50V ...

已经改通用驱动板了,电源板肯定没问题的,换了通用驱动板好了,就是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供电不足

换通用驱动板好了,跟电源板一点关系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焊主控   一般是主控芯片虚焊

主控已经加焊过,冷了还是一样不行

网友:
  天气冷了   开关键容易出问题   最近修的很多都是开关问题

网友:
碰到几次换了117好了,测电压又稳定换了就没出现问题 可以试换下,不行就没什么想法了

网友:
其实就是那么个别电容问题,用示波器很好判断的

网友:
修好了没 ,静待结果 期待期待 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