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Y500 不触发

楼主(2017-11-25):
今天接了个联想Y500, 故障是触发, 可调电源待机0.018,开机按键有3v触发电压,整板电感没有短路,无3.3v 5v待机电压,求助这板子待机有没有3/5v待机,应该丛哪里开修,求思路

补充内容 (2017-11-26 09:35):
主板已修好,pu7芯片供电端,有个电容变质阻值89,更换后正常触发点亮

网友:
找图纸看时序查条件..................

网友A:
0.018的待机在Y500上有点偏高吧。正常应该是0.001的样子

网友:
通病这个机器

网友:
通病是那里啊,麻烦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B:
下载个图纸慢慢找条件吧。。。。。。。。。。。

网友:
NM-142的图纸找不到啊,谁有给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载个图纸慢慢找条件吧。。。。。。。。。。。

NM-142的图纸找不到啊,有给分享一下

网友:
找图纸看时序查条件
找图纸看时序查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0.018的待机在Y500上有点偏高吧。正常应该是0.001的样子

奥,昨天测了一下,通电瞬间电压都出来了一下就没了,应该是保护了,感觉应该是有地方微短了,有什么好办法测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0.018的待机在Y500上有点偏高吧。正常应该是0.001的样子

感谢提示,让我少走了不少弯路,最后用断路法,一块一块的烧机,找到pu7供电端的一个电阻变质了,还是您的维修经验丰富,一看就知道待机偏高了,我还以为是少某项信号那

网友C:
多谢前辈,分享经验。多多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谢前辈,分享经验。多多学习!!!!!!!

什么前辈啊,我也是小白一个,刚刚学会看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