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 开机慢

楼主(2017-11-25):
如题 一台进水机子 EC坏了换完之后 显示慢 一分钟左右亮机 刷过程序了   有没有遇到过的

网友A:
注意看下换的EC有没有连锡,EC连锡最容易导致你说的这个问题,不行就再换一个EC,肯定还是EC这一片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注意看下换的EC有没有连锡,EC连锡最容易导致你说的这个问题,不行就再换一个EC,肯定还是EC这一片的问题

不知道会不会是CPU的问题  他显示后还卡在 欢迎界面一直转圈进不去  奔腾的处理器

网友:
进过水的机器很难说的额,这个问题得慢慢来查    不过能显示了就没啥大问题了

网友:
跟CPU关系不大,进水的板子看还没有哪里断线。

网友:
看看有没有加焊好啊。进水机器嘛多观察仔细看看有没有开焊的地方

网友:
进水的都处理了   南桥温度也有点高

网友:
看看 桥附近有水吗 !! 有的话 就换个桥

网友:
把bios刷了看下呢

网友:
看看USB接口是不是好的,有些会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