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K41-70接触摸板进系统死机

楼主(2017-11-25):
今天收到客户送修的一台联想k41-70的机器,客户描述故障是进系统死机,内存,硬盘都换过,进PE都特别特别慢,我试了下确实是这个故障,客户前一段时间就出现了这个故障,自己在网上交换了一块,换上就好了,用了一段时间又出现同样的故障,我拆机反复检查没有发现问题,在测试过程中突然发现不接触摸板就没有问题,怀疑和触摸板有关系,于是定来一块新的触摸板,接上测试还是一样,不接就可以进系统,一插上触摸板就不行,有没有高手修到过类似的问题,请指点一下。

网友:
如果我碰到这样情况 我直接不插。也不是不能用 你参考下

网友A:
学习下,楼主有解决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下,楼主有解决了么。。。。。。。

正在研究还没有结果,有结果了第一时间告诉大家。

网友B:
总线上拉电阻看下,上触摸板电压会拉低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总线上拉电阻看下,上触摸板电压会拉低吗

明天去了我测试一下,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板子也换了,触摸板也换了,如果是我也头疼,楼主研究出来了告诉我们

网友:
查一下EC 触摸板的数据线有没有短路

网友C:
此机器已找到毛病,原来是触摸板左右键的问题,因为触摸板左右键和触摸板共用一根排线,由于排线内部短路造成的此故障,触摸板马云家都没有,云联想售后买的,要180元,真是太坑了。

网友D:
触摸板                            互短了吧……

网友:
果然是   ………………………………    非要三十个字~  好麻烦的样子索

网友:
学习了,触摸板会造成这种天地不容故障。

网友:
主板也换了,触摸板也换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此机器已找到毛病,原来是触摸板左右键的问题,因为触摸板左右键和触摸板共用一根排线,由于排线内部短路造 ...

联想售后也就因为马云家没有,才敢要这么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触摸板                            互短了吧……

应该是数据线路之间有微短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