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40暗屏

楼主(2017-11-25):
机型:联想e540
故障:暗屏
检修:同行的机子,到手是暗屏,已经换过屏,屏线,都是暗屏,确定是主板问题,抽出主板,在咱迅维网上下载到图纸,找到JLCD1接口,

搜索JLCD1 的1 和2脚,如图:

机子能开机,B+不用考虑没电什么的,肯定是R50挂掉。问题是在主板上来个地毯式搜索也没找到这个R50.上万能的淘宝,页没点位图。只能飞线啦,找到一个B+点,连接起来,OK,收钱!!!

弄好后,上屏,开机,晕,,,还是暗屏。测JLCD1的1 ,2脚有19v电压,为啥还是不亮呢???
果断拆屏,直接上一个手头上的烂屏,ok!!再次确定是屏也有问题,这下问题大了,问同行,说就向客户要了400大洋,现在修主板加上换屏要赔钱了(同行还发过一根屏线)。晕晕。
       同行让想想办法,看能不能把屏修一下,也没办法,现在这种情况都直接换屏了,修屏感觉还是太麻烦!!!
       动手,运气不错,找到一个40针的烂屏,就是刚才用的,拆掉主板:

板子还是挺漂亮的,没办法,只能委屈你啦。具体的接线就略过了,直接上图,时间紧任务重。线路就没整理的太好看:

算是对得起同行啦!!!

附上图纸,赚几个外快哈!

网友:
修到这个问题捡钱了、、、、、、、、、、、、、

网友:
只要确定没有短路的情况下飞线也可以,简单省事,但是如果有还有问题的话用几天会烧的更多一些

网友:
版主这招很绝,等于直接用旧板子上的灯控线路吗

网友:
楼主这是怎么改的,能分享下吗加分了飞三根线是哪三根

网友:
够意思,同行应该多付你一点维修费用吧

网友:
把平时换下来的屏都留下来,可以快速解决这种问题

网友:
用旧板子上的灯控线路,替换代用,值得赞一下

网友:
不错,楼主怎么不把升压板剪下来,这样不是更小一块,节省空间看着也好看。

网友A:
感谢分享。 请教楼主, 飞的3根线是接原机JLCD1的哪3个脚, 3根飞线位什麽其中有1根紫色的接在烂屏主板上的零件(看上去好像是保险管)上, 谢谢。

网友:
屏上面的升压电路还是可以修的   不用搞得这么复杂

网友:
楼主这招真不错  学习了,,,,

网友B:
屏上升压很好修啊,无非就是电容短路或者升压ic,剩下的就是灯条了,如果灯条有问题移花接木也没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上升压很好修啊,无非就是电容短路或者升压ic,剩下的就是灯条了,如果灯条有问题移花接木也没有用

这个是升压ic坏了,手头没有哈!!!!!!!!!!!!

网友:
这样修的话,,机器不会问题吧 ,,飞了那多线

网友C:
真是良心维修,对得起同行了,楼主加钱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 请教楼主, 飞的3根线是接原机JLCD1的哪3个脚, 3根飞线位什麽其中有1根紫色的接在烂屏主板上的 ...

30针接口的1脚2脚是led供电,40针的38 39 40是供电,这个供电端互相连接就可以,底线接底线,主要的是30针接口的29脚是亮度控制,30针是背光开关,40针接口的35脚是亮度控制,36脚是开关,互相连接就好,我只用了三根线,是把亮度控制和开关都接到一起 了(是我懒)这样有个不好就是开机有段时间的黑屏时间,二这样做就是白屏了。还有要看高压条的接口是不是一样的,我这个就是反的,我用排线连接反转了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是良心维修,对得起同行了,楼主加钱了吧

加点也应该吧,他原来是要赔钱的,现在大家都赚钱,他好我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