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585 AMD 无线网卡报错 亮机慢 终极解决方案

楼主(2017-11-25):
联想Z585 AMD 无线网卡报错 亮机慢
          终 极 解 决 方 案
型号:lenovo Z485 amd 11年CPU
板号: LZ2C
故障: unauthor ized wireless network card is pluggedin .power off and remove it
              且 亮 机 特 别 慢
维修方法:如图

不知道图片看不看得清楚    PQ93 +3V_GPU 电压幅度 有时候只有3.0V  正常为3.3V  更换PQ94 6脚管子 OK 报错不再
开机快,希望遇到这种故障的同学  不走弯路,交换的板子修的多了,偶尔闲时出来发发帖子,觉得此故障有用,就发出来
分享下  喜欢的就收藏加分吧

网友:
太好了,透彻,太好了,透彻,太好了,透彻,

网友:
能维修交换板的都是个中高手啊,谢谢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A:
这个也不是完全的解决的方案,我测试有的机器是解决不了的。

网友:
技术果然需要不断的练下不断的突破自我知识是学无止境呀mmmmmmmmmmmmmmmmmmmmm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不是完全的解决的方案,我测试有的机器是解决不了的。

正常的思路就是刷白名单BIOS,不行就 短接PQ93 让+3VGPU 电压出来,看会无线报错不,你的最终解决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