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G400 喝咖啡简单维修

楼主(2017-11-25):
型号 G400 版号 LA-9631P  机器是同事接的 放那里没说话 拿过来上电 待机001 按开关 电流表20V 电压闪一下 凭经验应该是捡钱的机器  速度拆机 一看 贴纸都快浮起来了 散出一股咖啡味 应该是今天刚进的 拿来还挺及时  不过量还真大 立马拆机清理 烘干 量隔离 减除误差 6欧 看来不像电容短的 打全板电感阻值 发现问题
显卡边的  PL605 0.95VGSP 阻值只有两欧  故障找到 看它背面PU604 脏兮兮的 先拆了再说 拆下隔离阻值恢复正常 再量 PL605 阻值180  先上CPU 触发电流能上到500毫安 看来其他地方应该没问题了 只剩这里 一般这些小电压 都懒得找芯 片看显卡电压 0.9 跟这边差不多 正好带负载能力强 离得又近 就找它借个电压吧 一坨锡过去 上电一路亮机 进系统测试 一切正常 除了键盘

网友:
楼主修的好,技术不错,赞一个、、、

网友A:
感谢分享。 请教楼主+0.95VGSP是给什麽零件的供电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 请教楼主+0.95VGSP是给什麽零件的供电 ,谢谢。

就是给显卡供电的

网友:
这电压借的太妙了吧!离得近,线路阻抗还小

网友B:
PL605  阻值正常应该是多少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PL605  阻值正常应该是多少楼主

我拆掉供电芯片量的时候是170多 装上芯片好像也有10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