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s3 无-PFMRST

楼主(2017-11-25):
开机两秒掉电反复重启,无VCORE 。最后查到无-PFMRST,导致无-CPURST。两PCI B16 A15脚 复位 时钟电压只有0.6V
现在的主板时钟都集成到芯片组里了 难道桥坏了。现在有两片同样的故障。有没有大师帮我解答一下,谢谢了
附件我不知道怎么调低下载分。有需要的朋友可以问我要

密码rmadept GA-H61-S3-R20.pdf

chinafix.com.cn迅维网_GA-H61-S3 Rev.2.0.pdf

网友:
你VCORE都没有自然没有PFMRST
IO发给桥的电源好信号正常了吗?

网友:
应该还是修出CPU供电出来吧

网友:
未明白个中道理,坐等楼主公布答案。

网友:
没看太懂,我是小白,有没有大神给讲讲呗

网友:
等待楼主 修出结果参考参考:lol

网友:
同等结果  有结果了吗饭告诉一声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