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代一路从上层修到wifi

楼主(2017-11-25):
同行寄来一只iPhone 6
说此手机不开机,好 开修
维修内容:
1.上可调电源,触发发现电流跳变异常
2.观察外观发现cpu上层裂开隆起
3.手起刀落,单翘上层

4.上可调电源发现定电流86
5.对上层打值发现pp1v2供电没值,确定上盖死亡
6.值好上层后,上尾插,usb线準备刷机,发现不连机
7.更换U1700
8.连机成功,刷机
9.刷过进HELLO介面发现,WIFI怎么搜寻都搜不到
(到此步骤已经过了5个小时,透心凉,但还是得继续修)
10.拆下来打值皆正常,上电打电压发现复位消失

11.拆下WIFI芯片,除胶
12.把WIFI 14脚(WIF PCIE总线复位信号)焊点割断,上绿油填平,飞了一条PP1V8到此位置(我选了背面的PP2510)

13.接着上电测电压确认36脚(时钟信号)有电压,正常
14.由于1.8V复位信号要上芯片才有,接着焊上芯片
15.再次测了1.8V复位信号,电压正常!
16.上机测试,还是搜不到WIFI,此时眼神已死
(思考了两个小时后.....)
17.把点位图看了一轮,终于被我抓到问题了,1.35V电压没出!!!!!!!

18.此电压为WIFI内部产出的电压,中间经过了储能电感(L5201_RF)以及电容(C5201_RF)。

19.把两个都换了,再次刷机,再次检查WIFI
终于搜寻到啰!!

P.S.此iPhone 6为二修机子,wifi芯片已被动过,所以故障非常不容易找,只能一步一步照着工作原理去查找哪边被用坏
到此完毕!!

网友:
高手,值得点赞。。。。。。........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这么多问题也修好了!

网友:
新手进来学习学习,支持!谢谢!!!

网友:
像教课书一样,常见问题,经典的解决方案

网友:
修了几个小时啊??????收费多少合适呢

网友:
有中文备注很详细,请教楼主这是什么牌子的图纸????

网友:
经验十足。技术一流

网友:
学习了  正好需要谢谢。。。。。。。。。。。。。。。。。。。。。。。。。。

网友:
经验十足。技术一流
经验十足。技术一流
经验十足。技术一流
经验十足。技术一流
经验十足。技术一流
经验十足。技术一流

网友:
这个修WiFi一开始就要量供电1.35还有PPVCCMAN正常,再取芯片,感觉你步骤搞反了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哈哈顶起啦

网友:
楼主的耐心很厉害,我要是有这个耐心,什么机子修不好啊

网友:
很透彻的维修思路,能这样找工作条件来修机必成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