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大家都用的什么启动软件的

楼主(2017-11-25):
麻烦推荐一个好用的U盘启动  新手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其实都差不多的 建议找2-3个u盘做几个不同格式的   有备无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都差不多的 建议找2-3个u盘做几个不同格式的   有备无患

什么不同格式的,是制作几个不一样的吗,比如大白菜,老毛桃之类的都制作吗

网友:
蓝光不错偶然间发现的     很好启动

网友:
换着花样来,随便用

网友:
电脑店       听名字比较专业一点

网友:
我用的装机员    还有U启动         还有个老版的xp盘

网友:
  通吃苹果。兼容性最好的

    it天空出品的 U盘助理还有优启通

  还有一个速度最快最方便的 《杏雨梨云》

网友:
电脑店 的 估计 最好吧 用了那么多

网友:
感觉都差不多  装系统而已 都一样的

网友:
只要能进的都能用!

网友:
还有U启动

网友:
我把优盘量产了,变成一个光驱一个优盘,双启动,基本通吃了。

网友:
大白菜  老毛桃  电脑之家       你以前用过哪些啊

网友:
老毛桃啊这个蛮好用的

网友:
电脑店  大白菜   基本上就用这两个  老毛桃总有问题!

网友:
USM U启动 大白菜基本都是用USM

网友:
以前用大白菜,。现,在用冰封,还不错,自带UEFI、、

网友:
好多PE软件,最好用他们以前的版本,推送绑定少。现在好多绑定广告的,不过确实也是支持下人家开发了

网友:
魔术师 特别好用没有广告.....................................................................................................

网友:
优启通  电脑店要好用点

网友:
U启动和优启通, 在来个U大师,90%电脑应该都没问题了

网友:
大白菜 感觉还可以吧 挺好使的

网友:
下载个魔术师试试,以前用老毛桃感觉也挺好用,绑定的广告可以自己去掉

网友:
优启时代,无广告,功能丰富,可以联网。

网友:
大白菜,老毛桃,深度,都可以还好用

网友:
一般我都几个,老毛桃,大白菜,小马

网友:
大白菜PE     哈哈哈   UEFI。。。。。。。。。。。。。。。

网友:
做一个普通的 在做一个uefi格式的 、

网友:
我有好多个u盘,里面装的是不同的启动

网友:
大师兄的 网上很多 其实都差不多的啊

网友:
大白菜,U启动,多的很啊网上一搜就是

网友:
老毛桃  大白菜 U深度都可以的  我个人喜欢用老毛桃

网友:
用的电脑店PE,进PE的时间感觉比别的PE快一点。

网友:
4楼的不要给蓝光打广告,最烦蓝光了,做了这么久蓝光一毛分没提,,,,就把政策改了,,我特么给他白做这么久,还提蓝光

网友:
我用的微pe 64位的,然后把他们做的pe里面的diskguise改成专业版的

网友:
我用的电脑店,感觉都可以啊,装机员也用过,其实做几个放着也行,有些来机器需要老一点的启动盘版本才能够识别

网友:
冰封的PE还是很不错,支持UEFI模式。

网友(2017-12-25):
引用 网友A:
其实都差不多的 建议找2-3个u盘做几个不同格式的   有备无患

这个建议不错,就是这么回事,不过PE的话就不推荐老毛桃,大白菜了,都是垃圾

网友:
冰封            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