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
BENQ Q9W5 接上VGA线就指示灯不亮...不接正常显示

楼主(2017-11-25):
BENQ Q9W5 接上VGA线就指示灯不亮...不接正常显示..修了下驱动板问题都是一样.在X宝订块驱动板换上也是一样..........试下拔下屏线接上VGA线屏幕白屏不断电..有可能逻辑板短路..测下无短路..想下把光耦换..结果亮机不怕断电

网友:
怎么想到换光耦的,道理何在?楼主大人。

网友:
没明白 也没测电压 怎么判断的光耦损坏

网友:
乱七八糟的,不知道在说什么?
光耦坏,会造成这种奇怪的故障?严重怀疑!

网友:
光耦虚焊了吧吧。。。。。。。,,,

网友:
光耦也会造成这问题

网友:
不接VGA信号线也不应该是白屏啊!如果是电源带负载能力差,主要是+5V和+12V滤波电容和PWM IC周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