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55M-E三块触发跑码掉电一样

楼主(2017-11-25):
ASUS A55M-E触发跑码掉电..可以跑码各电压基本正常..先刷个BIOS也是一样问题...测下PU602 VDD2.5V没有..换了跑码亮机秒修3块

网友:
这么速度啊  看来楼主修华硕是行家啊 哈哈哈

网友A:
2.5v没有,会跑码吗?这好像不科学啊

网友:
我遇到过V星的板子缺少这个供电导致CPU电压出不来,换了CPU供电芯片还是不行,后来在论坛找到找这个五脚管2.5V电压产生元件,换了就好了。

网友:
华硕主板通病了!小五脚修过好多了!

网友:
修主板是个细活啊 不太容易修吧 感谢分享

网友:
有图纸就好了,谁说明一下这个2.5V有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2.5v没有,会跑码吗?这好像不科学啊

我修过的都是,触发掉电,没有看到跑码。楼主的说的情况,有待证实。

网友:
华硕AMD板小5脚坏导致不出VDDA2.5V供电,华硕AMD板通病之一。。。缺少这个供电会不跑马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