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7559 DAAM9AMB8D0 REV D 背光抖 不亮 附上BIOS

楼主(2017-11-25):
今天用同行送一机子过来  估计是 换屏搞烧的
DELL 15-7559  DAAM9AMB8D0  开机一看  很微弱的背光  还不停的抖   肯定是19V 有问题
拆背面一量  19V 的背光供电电压只有4.5V
不用的考虑屏的问题了   拆整机   刚打开C壳就发现了   Q7 被烧穿  乌漆墨黑  直接翘掉 短接 17 的1 3 脚给一19V

上电发现待机电压0.07 不对呀   看旁边的电阻R118 有点发黑  像是烧过    断开  在接电  待机正常
看看Q8 后面电路对19V 供电没多大影响就没管他  能正常使用就OK    怎么简单怎么来   维修好累  都懂
装机  上电  小跑  亮机  ;P;P

看机子好  特意有拆了  备份了下BIOS   供老板们享用

网友:
DAAM9AMB8D0 REV D 是  内存槽边上的版号

网友A:
大师级别太厉害了 不知道怎么备份BIOS

网友B:
Q8是放电用的,亮机变暗屏的时放电的管子

网友C:
厉害的楼主随便都能赚到钱,谢谢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师级别太厉害了 不知道怎么备份BIOS

:L:L:L:L:L:L:L:L

网友:
引用 网友B:
Q8是放电用的,亮机变暗屏的时放电的管子

  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厉害的楼主随便都能赚到钱,谢谢分享宝贵经验。

我谢谢 送机子来的同行;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