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测量电压有杂波

楼主(2017-11-25):
示波器上测量主板任何电压都有杂波是什么情况,肯定不是电压不稳,测量地都有杂波,请各位同仁指教:qinzui:

网友A:
探头接地线接触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探头接地线接触不好

可调电源太垃圾,更换之完美解决杂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