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G显示器花屏

楼主(2017-11-26):
客户送来一台LG IPS224TA,屏LM215wF3,花屏很厉害,因为手中没通用合适的驱动板点屏试,想问一下各位大神,这是屏坏还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二楼技术进步飞快啊!
基本同意。

网友:
好像是屏电路缺电压引起的,想修的话,得做一翻研究。

网友:
已经退回给顾客了,谢谢大家!!!!

网友:
屏坏 我也遇到过这种机器 最后也弃修了

网友:
这种一看就是屏有问题,技术有限,咱是修不了

网友:
这种试一下屏线,如果不行基本就放弃了

网友:
屏坏了,放弃维修吧。。。。。。。。

网友:
屏坏了  不建议维修了  维修可能出其它问题就麻烦了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没意义了,退修吧

网友:
基本都是屏坏了       自觉技术不够放弃

网友(2018-04-01):
我这还有个是下三分之一有时闪烁,有时黑屏,就是不知道是屏哪里坏了

网友A:
加焊17073E  看看屏板上有吗   不行就换17073E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17073E  看看屏板上有吗   不行就换17073E

早已经退修,谢谢,顺便问一下17073E是逻辑板上的芯片吗,还是驱动板上的芯片?

网友(2018-05-21):
刚刚有一台LG显示器 也花屏,灰白条纹花屏

网友:
屏坏 都不用试屏线了

网友:
一看就是屏坏了,你是不懂呢?还是能牛B啊?

网友:
这个像是屏坏了,等待楼主回复哦

网友:
基本同意。这个像是屏坏了,等待楼主回复哦

网友:
退给客户就行了,不好修这个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