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白考A8CPU经验分享2

楼主(2017-11-26):
昨天刚过了A8CPU的考试,但是不知道是否能够点亮机器,所以干CPU过程没有拍照片。昨天的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24113-1-1.html
主要是说工具方面的准备,俗话说磨刀不误砍柴工,合适的工具让考试变得更加简单。
今天又重新干了一块CPU,把每个步骤都拍了照片,所以今天主要简述一下流程。

我使用的旋转风枪是2008.基准温度是260度。风速是50.
1.取屏蔽罩,我用的是350度,风速50.先吹四周,速度慢些大概1秒转一圈,然后用镊子轻轻从上往下挑起上盖。取下屏蔽罩后降温,
然后接电源,测试是否亮机

2.刮边胶,风枪240度,风速50,用薄弯刀边吹边刮。
3.刮完边胶开始撬CPU,风枪310度,风速60,吹4周,边吹边默数,大概50秒下刀,但不要立马撬,多吹个20-30秒,CPU就自己下来了。
然后将板子和CPU降温。
4.处理焊盘,先观察一下焊盘,我的焊盘还可以,没有严重掉点。放上低温锡和焊油,用烙铁快速轻微拖一下,每个点都要拖到。
然后用风枪240度,风速50,用刮刀开始刮焊盘,刮刀不要太锋利,要快速轻轻的刮,刮到哪吹到哪。小元器件边上的胶,用刮刀尖轻轻的刮
。刮完后清洗焊盘,把联锡的地方用绿油点一下,紫外灯烤干。然后接上电源看看是否把板子吹坏了。我当时没看稳压电源的电压,
上电后闪光灯升压管一阵轻烟,直接把芯片烧坏了。。。。看的我一脸郁闷啊。。。。。所以,接电源之前大家一定要记住先看一下电源电压,
最好是4.0V,不要太高了,否则烧的你不要不要的。我调好电压,拆下芯片,然后再继续上电测试,这次好了,电压稳定在10毫安。

5.处理CPU底座,放上低温锡和焊油,用烙铁快速轻微拖一下,也是每个点都要拖到。风枪240度,风速20.把CPU卡在卡槽里,
用刮胶刀或者手术刀轻轻的刮。然后清洗一下焊盘。不需要用吸锡带拖。这个步骤后面做。清理后降温。

6.CPU分层,先处理CPU边上的胶,用风枪240,风速20,刮掉4周的残留胶。然后45度斜角,撬刀对准分层线,风枪310度,风速60,吹4周,
默数到40-50,CPU就分层下来。然后分别放隔热垫降温。

7.中层除胶,加焊油和低温锡,用烙铁先拖一下边上的锡球,不要用力,避免烫坏焊锡槽。用风枪240度,风速20,用刀片轻轻刮,不要刮焊锡槽,把多余的胶都除掉。
8.中层灌锡,这一步对于新手来说,我觉得最难了。每次都灌的不均匀,都要重复灌锡2-3次才可以灌好。

9.底层植锡,我用的是号称植锡神奇的植锡模具植锡的,提高了植锡的成功率,避免了一次又一次的植锡失败,导致CPU被干死。
10.安装CPU下层,在焊盘里涂抹薄薄的焊油,把CPU对好位置,风枪300度,风速20,慢慢吹4周,等焊油流出来的时候,用镊子轻轻推一下,
能复位就说明可以了,拿走风枪,等5秒,放风扇下面散热。差上电源,测试,电流80毫安左右,说明正常。如果不放心,
那么就对中层打阻值,但注意不要戳坏中层锡珠

11.CPU上层除胶,加焊油和低温锡,用烙铁先拖一下边上的锡球,使焊点中和,用风枪240度,风速20,用刀片轻轻刮。然后用吸锡带拖一下。降温。清理干净
12.CPU上层植锡,我还是用植锡模具。
13.都准备好了,给CPU中层有锡珠的地方清清涂抹焊油,把上盖对准,用风枪300度,风速20吹。有焊油从中间流出的时候说明,植锡完成。
完全降温后,接电测试。按住电源开关3秒,电流跳变到100以上,松开电源。电流跳变上到300,那么可以换上屏幕,测试是否亮机。

今晚就写这么多,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
:kaixin:这个好详细啊!学习了!深夜码字不容易啊~

网友:
抢个沙发,楼主分享的经验很详细,很珍贵,谢谢分享。分已送上

网友:
主要在于手工啊     楼主手工可以

网友A:
你这个是整体下cpu,不怕搞爆了上层吗?

网友:
这么晚了还发贴呀,谢分享,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不错学习了,不错的一次经验,以后会多多学习了

网友B:
请问你的快克2008是改了风扇的还是原配的,风速要调这么低?

网友:
要多像老司机学习学习先了 。。。顶

网友:
我加分,我点赞,楼主掌握了要点,写的非常详细。a8必须过。

网友:
细节很重要啊

网友:
不错的一次学习,这次学到了很多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的快克2008是改了风扇的还是原配的,风速要调这么低?

好像是改过了,有个周末来了,风枪风力变大了

网友:
修手机主要就是手工,只要手工好,基本上 都可以搞定

网友:
下面要放加热台吗?

网友:
不需要的,直接风枪吹,然后撬刀撬

网友(2018-01-13):
中层为什么灌锡呢灌的不够均匀,直接植锡不好吗?

网友:
这个经验还是可以的,有参考价值

网友(2018-04-10):
对小白老有用了cpu又是老难搞的。经验无价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整体下cpu,不怕搞爆了上层吗?

A8整个拆再分层成功率高

网友:
大赞楼主的方法,小白的我深感有用,方法不错,也有技巧,好贴!!!

网友:
想问楼主是用什么风口,是中还是小的

网友C:
我老是中层灌锡不到位,其他芯片也好,座子也好都没问题,cpu焊盘刮胶,值锡都没问题,就是中层灌锡不过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老是中层灌锡不到位,其他芯片也好,座子也好都没问题,cpu焊盘刮胶,值锡都没问题,就是中层灌锡不过关

中层一定把胶刮干净,不要把槽搞坏了。多灌几次,会均匀的

网友:
楼主技术牛逼   感谢分享  祝你天天修好机

网友:
真心手工不错啊。。。。我也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