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板问题简单维修

楼主(2017-11-26):
接到别的电脑店一台显示器,说是不通电,品牌型号如下:

拆开显示器,检查电源板,发现保险炸飞了。

检查整流桥,这个电源板的整流桥是4个二极管,依次检查之:

上面2.4图数值正常,因为整流堆二极管压降为0.5v-0.6v,1.3图两个二极管被击穿了。
先不急着更换,测一下PWM电路中的场效应管

没有短路且其中两组有数值,判断场效应管基本正常。

接着换整流堆的二极管:

换后加灯泡测试,看还有没有短路:

通电看一下灯泡的亮度变化:

灯泡亮一下就灭,说明正常。

在炸飞的保险处焊一根导线的细丝当保险用:

测试5v输出正常,装好后可以正常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