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B75M-D3V REV1.1掉电秒杀

楼主(2017-11-26):
一块技嘉GA-B75M-D3V  REV1.1主板    故障是触发掉电重启     插上诊断卡发现3v待机一直在闪    肯定这里问题   这个3VDUAL主要有-depslp开启    想想之前修过因为没有这个信号导致没有3VDUAL的   之前是干桥搞定的     二话不说干    果不其然干上一炮完美搞定完美亮机   这个应该可以算是通病了   看完记得加分谢谢

网友:
5VL_EN 还有没有其他信息?P-EN至Q78有只电容是什么意思

网友:
通病 干桥

网友:
确定显卡是好的/显卡插槽清洗干净/显卡插槽旁边的耦合电容打值
确定显卡是好的/显卡插槽清洗干净/显卡插槽旁边的耦合电容打值

网友:
楼主好身手  0.0.0.0.0.0.0.0.0.0.0.00——0000

网友A:
我觉得不是桥问题,应该是三极管问题,B75的桥还真没那么容易坏

网友:
楼主的技术很好,感谢楼主的分享。主板维修都能做到这样的技术

网友:
嗯,是的,一般刷BIOS的,网卡啊,技嘉重启的有的还有USB检测也会导致。

网友:
3VDUAL是技嘉的通病,但不是桥的问题。大多是三极管

网友:
楼主太牛X了,双击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还是不怎么懂,只能先来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不是桥问题,应该是三极管问题,B75的桥还真没那么容易坏

修前一个的时候我把相关的三极管都拆了   可是无果   最后选择干桥

网友:
干桥就有点麻烦了。哪里买的桥?是淘宝吗

网友:
新手学习了楼主好身手……..............

网友B:
1117在闪不是网卡就是桥短路了大哥你加焊能治好短路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1117在闪不是网卡就是桥短路了大哥你加焊能治好短路厉害

估计你没有看图纸   3vdual根本不是1117转的    1117转的是pch-3vsb   3vdual是5vdual经1085转的

网友:
好东西楼主厉害。。。 收藏了 下次碰到就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