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普威显示器 无背光,求助

楼主(2017-11-26):
故障是无背光,通用板子能点亮,只是分辨率不对。。证明背光是有的。

但是这个驱动高压一体板, 开启脚没电压,无法开启背光,是不是IC 有问题啊, 新手找不出问题, 大神们指导指导,

网友A:
楼主可以先找个程序刷一下,貌似这个板,坏的很多,后来都换板。

网友B:
既然找到了 开启脚没电压,无法开启背光,那你、
就先飞个开启电压试试吧!

网友C:
找个程序刷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找到了 开启脚没电压,无法开启背光,那你、
就先飞个开启电压试试吧!

找不到开启脚,板子上的那个是空脚,就是找不到开启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个程序刷把·······································

没程序, 淘宝买了个程序,刷了也不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先找个程序刷一下,貌似这个板,坏的很多,后来都换板。

某包买了个程序,刷了,也不行哦。

网友:
这个电源IC, LD5857GS ,只有第一脚,有12V 电压, 其它脚都无电压, 找不到这个的PDF,

网友D:
故障是无背光,通用板子能点亮,只是分辨率不对。。证明背光是有的

前面说无背光,后面又说有背光?怎么理解?

既然这么复杂,你自己换个板不是很快吗,分辨率多试几个就行了,为什么要这么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故障是无背光,通用板子能点亮,只是分辨率不对。。证明背光是有的。

晕。。原机器故障是无背光,  用通用版测试是有背光, 就是这个一体板有问题啊, 求修的方法啊,斑竹大人

网友:
先刷个程序看看吧,这种板换个也没多贵,我基本不会去浪费时间修,都是换,反正价格也都差不多】

网友:
可以参考这个图,,,,,,,,,,,,,

网友E:
这个不过保,折腾啥,直接发冠捷售后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过保,折腾啥,直接发冠捷售后

拆都已经拆了,还可以发到售后保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