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用电烙铁,有没有一种,空烧也不会氧化的材质?

楼主(2017-11-26):
经常用电烙铁,有没有一种,空烧也不会氧化的材质?
另外求推荐一个好的焊台
电烙铁

网友:
什么型号的焊锡,无铅。我想买点好的松香和焊锡

网友:
等你发明呢

网友:
这个需要保养的,不氧化的还没听说过

网友:
用了十几年烙铁,从外热式到内热式再到现在用的白光,没有听过空烧不氧化的;要减少氧化只有通过控制好温度,空烧时烙铁头挂锡

网友:
在高温下氧化是肯定的,只是时间长短而已

网友:
买个国产的白菜白光焊台吧 性价比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