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士顿ddr3台式机内存真伪辨别

楼主(2017-11-26):
小弟请教各位大侠:谁见过这种金士顿DDR3条,到底哪个是真,哪个是假条。还是两条都是假的……

网友:
用手蹭,用洗板水刷,不掉色的就是真的

网友A:
都 是假的   条后面的散热孔  没有金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 是假的   条后面的散热孔  没有金点

嗯,我也非常怀疑。

网友C:
这个还真的不太容易分辨,在我看来质量没问题的都是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还真的不太容易分辨,在我看来质量没问题的都是真的

我估计都是假的

网友:
这个有难度啊,需要透过设备看啊,简单的识别就是看反光点还有就是贴纸颜色,不是太容易分辨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嗯,我也非常怀疑。

什么金点?镀金的过孔吗?就是那种镀金的小圆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 是假的   条后面的散热孔  没有金点

什么金点?镀金的过孔吗?就是那种镀金的小圆孔

网友E:
真假也只能颗粒上去分辨,
pcb 板和标签都不能说明什么,看看颗粒上的印字才是关键!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真假也只能颗粒上去分辨,
pcb 板和标签都不能说明什么,看看颗粒上的印字才是关键!

这两根条如果都是假的,如今这造假水准可是够高的、
如果要是真的,我咋老看着别扭呀

网友:
这两根条如果都是假的,如今这造假水准可是够高的
如果要是真的,我咋老看着别扭呀
大伙还有其它见解么?

网友:
大 伙 还 有 其 它 见 解 么 ?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金点?镀金的过孔吗?就是那种镀金的小圆孔?

是的  以前跟电脑城的二手贩子   学的

网友:
只要用着没事   就当真的啊你说对吧只要用着没事   就当真的啊你说对吧只要用着没事   就当真的啊你说对吧只要用着没事   就当真的啊你说对吧

网友:
都是真条     都是真条     2条都是真的

网友F:
这两个版本的DDR3 1600 4G条金士顿都出过,前者是比较早些时候出的,都有变色防伪标签,颗粒字迹清晰,在我看来都是真条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两个版本的DDR3 1600 4G条金士顿都出过,前者是比较早些时候出的,都有变色防伪标签,颗粒字迹清晰,在我 ...

变色防伪标签还是真看不出破绽,都和真的一样。字迹也特别清晰,芯片字迹也很清晰,每块颗粒字迹非常均匀。我还真不知道它到底是真是假

网友:
没用的那个纸反光都是做了,只能上设备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