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联想G475AX

楼主(2017-11-26):
今天睡过头,急冲冲来上班~~看到架子上面好几只笔记本,随便拿起一只不触发,拆除电池接可调电源立马大电流,捡钱了,,,利索的拆除机子
看到了进水痕迹 。。。发现是黏住的,应该是咖啡奶茶之类的东西吧 。。。看到上面的电容立马拆除。。。
机子待机正常了0.007也能触发,刚才拆机机子发现键盘很新,应该是但是进水客户换了键盘但是机子还能用,到了现在滤波电容短路了。。。

看到显存也有进水的痕迹,怕显存也是坏的,不管了,先进下系统看看。。。
居然没问题,再次拆出来把一组场馆换了,显存就先不要弄了,免得弄了不行,也跟同行不好说话!!!

网友A:
这机肯定过不了多久反修,

网友B:
楼主 大电流短路以后 最好看看 电池和电源能不能一起用  大短路大部分 隔离管也会坏哦

网友:
不错的一次学习,这次学到了很多东西

网友:
堪称秒杀 360度无死角秒杀。。。。。。。。。。。。。。

网友C:
这样的板子必须彻底清洗要彻底不然很快返修而且直接烧的爹妈认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板子必须彻底清洗要彻底不然很快返修而且直接烧的爹妈认不出来

有的,只是显存进水没去更换显存,不会花屏,剩下的都处理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大电流短路以后 最好看看 电池和电源能不能一起用  大短路大部分 隔离管也会坏哦

测试了正常,还真幸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肯定过不了多久反修,

只是显存进水没去更换显存,不会花屏,剩下的都处理好了。。应该不会

网友:
我怎么感觉烧的很严重呢   就换一个电容就好了?  觉得用不久~~~

网友:
用清洗剂使劲刷刷  然后上焊台烤干吧

网友:
厉害了  运气比较好

网友:
这个  故障  很明显               都这样了

网友:
隔离肯定坏了

网友:
电池和电源能不能一起用  大短路大部分 隔离管也会坏哦 dadianliu

网友:
楼主运气好啊,我上次修的一个Y500 的CPU坏了,隔离保护也短路,班子看上去没问题,修好后换u点了一上午都没问题,下午说开不了机,拆开看里面CPU电路烧的面目全非了,还好客户好,同意换班,,最后原价给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