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D704P无资料维修 告诉你一个绝对实用的小技巧事半功倍不夸张你肯定会茅塞顿开

楼主(2017-11-26):
  同行送来一款笔记本 后壳已经被他拿下,用户说拿去售后修过一次没几天又坏了,售后那边第二次要收费了 价格你懂的 只好拿来电脑店修,我拿到手第一眼就看见DDR4内存 真够新的 后壳已经被同行拆下 省去我不少时间哈
图纸可能无望了 习惯性的论坛搜一下

好吧 只有两个bios,莫慌哈 这种是新款的电源头细长的那种 接电源电流0.029按开关无反应,对于这种新机器来说这种肯定偏高的,不要着急拆主板,先目测主板这一面有无进水腐蚀或者明显烧毁痕迹,好吧没有任何明显痕迹 ,测各大电感没有短路的

现在拆下主板检查另一面,你要相信天下万物都是相通的,既然他坏了那么百分之九十的都会有些特征,衣服破了会有洞,人感冒了会流鼻涕发烧咳嗽,你一样都没有?那你是猛男,属于极少数的人对吧。说实话N多主板都是用眼睛观察到故障点的,这不又是一下子看见疑点

图片上很明显 是因为这图放大了太多  实际上也就很轻微的腐蚀,我们就从这里下手,这个芯片我认识 也就是所谓的待机芯片,遇到不认识的也不要紧 还是那俩字 莫慌 丝印不是8A 3H么 这个我们可以查询代码表或者直接某宝搜  再或者去你经常拿货的卖家问一下又或者论坛搜索  总之方法很多,这个芯片型号是RT8243,没有图纸怎么办?这个有很多小技巧我们可以查询芯片手册 里面有推荐的一个电路设计,可以说是百分之九十用料结构都一样  因为设计者也是根据手册里面来的对吧,再或者去查询其他图纸例如Z410就是用这个待机芯片 直接翻开Z410的图纸

观察发现很明显腐蚀的那个电阻是直通的1脚

也就是5V的FB,Z410用的是30K和20K 我实测接地的这个电阻是10K 那么他上面一个电阻肯定是15K上下啦,翻开芯片手册看

完全对的上,测量芯片11脚19V 输入OK  12脚4.5V,12脚顾名思义ENLDO 也就是开启线性电压的

翻开手册搜索ENLDO 定义很明显 高电平开启 这个芯片手册就不上传了 论坛有很多 重复资料无意义
然后测14和15脚 两个线XD是0V 并且无短路,芯片挂了呗(为了让大家看的都明白我把这里重新编辑了一下)
现在换一个新的上去,右下一旁的是原机芯片

这个可要千万小心的,是板载I7 6代CPU  拆了待机芯片 千万不要尝试去通电,切记装好芯片观察引脚饱满无短路(新手不放心最好测一下上下管的控制及有没有开路 后果很严重)再去通电,现在直接通电 电源口白色指示灯亮起 电流也变成了0.008

按开关直接进系统了

测试USB声卡网卡触摸板键盘全部oK  过程很简短 说的有点长,这里就说了一下没资料的小技巧

最后好多人问 我知道芯片具体型号 但是我想知道哪一个图纸里面是用了这个芯片的 这里统一回复一下 这个功能其实就是PDF自带的 很简单的 我只是说出来让你焕然大悟哈 例如我有以下这些图纸

我想找到51125这个待机芯片 都有那些图纸用了 现在我们随便打开一张PDF

现在搜索51125肯定是找不到的 因为E425这个板子没有用51125

我点击这个位置 其实也就是显示/隐藏全文搜索面板啦,如果是其他阅读器可能叫高级搜索啥的

选择下面这个选项  所有文档位于 输入51125 点击搜索

我们来看看结果

这个结果是不是眼睛一亮
因为这个问题很多人 白天想 夜里想 吃饭吃不香睡觉睡不踏实 ,  没有什么复杂的只是很多人忽略的这个功能但是又偏偏想用这个功能   我这么无私的分享 那么你也请 加分鼓励

网友:
这么明显,呵呵

网友A:
楼主,你的这个教程写的很详细啊!你修机器也很细心啊!

网友B:
报价多少合适?报个380少还是多?能报500以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这个教程写的很详细啊!你修机器也很细心啊!

这个可不能算教程  只是说了一些小技巧

网友:
确实非常细,哎做时间长了有时候就很容易马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这个教程写的很详细啊!你修机器也很细心啊!

是的,楼主你的小技巧很实用啊!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报价多少合适?报个380少还是多?能报500以上吗

如果是客户的 这个保守 400+的  同行的 按照正常价格收

网友:
尝试通电的时候可以把电压调低呀  慢慢往上加

网友:
引用 网友C:
!!!!!!!!!!!!!!!!!!!!!!!!!!!!!!!!!!!!!!

??同志 你灌水了,参与讨论互相分享经验

网友D:
楼主问个问题,已知道这个 芯片的具体型号,怎么知道哪张图纸上用这个芯片呢,毕竟那么多图纸呢,有什么技巧吗加分了

网友:
好明显的的故障呀  腐蚀了 很久没修到这种机器了

网友:
不用图纸都能修好 看来是老司机了

网友:
很好。细心。给我是大清洗一遍再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问个问题,已知道这个 芯片的具体型号,怎么知道哪张图纸上用这个芯片呢,毕竟那么多图纸呢,有什么技 ...

关于这个问题 我还是吧帖子重新编辑一下吧 做一个统一回复 其实这个就是PDF自带的基本功能哦 你一会儿看帖子就可以了

网友:
还是维修经验修好的。不错啊。这种没表示没图纸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麻烦

网友E:
楼主应该分享一个原机带的 bios.毕竟现在机器论坛上很多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应该分享一个原机带的 bios.毕竟现在机器论坛上很多不能用

这个官网是提供的  刷备份的反而不能用  备份的带ME的 能用的55开吧

网友:
不明显,看你怎么下手!

网友:
不错  很心细啊  要是我坑定就看不到了